[CRT電視] 大同家電維修服務站 TATUNG TV-29KF 不開機簡易維修實例

楼主(2011-09-22):
~~~客戶載來時聲稱,他女兒將開關按壞了!要我將開關換掉,就能馬上修好~~~

由圖片看來此型SW很"粗勇"..應不會那麼容易壞掉,
用電錶測量...是OK品~~~

檢查水平晶體C.E腳無短路

此機型電源振盪IC為STR-6656

測二次側B+峯值電壓為187V.....再慢慢降為0V..........

檢查振盪IC附近電容..電阻...
查得檢知迴路 C830 220UF/25V 電容異常~~~

只有179UF

換上新電容

再測二次B+為正常電壓...122V....

按開闢機,奇怪!..怎無水平振盪動作的聲音?

檢查水平驅動晶體Q401 B腳電壓....應正常....

測C極....0V...

再測線圈另一端為14V...用手摸驅動線圈....感覺很燙....

拆下Q401 C3228 用10檔測C.E腳,奇怪..正常!
大概特性不良吧~~~

由舊板拆下一顆C2482裝上....

再測B腳為-0.7V

線圈兩端各約為25V

再測B+電壓為120V

水平和畫面都正常了

此次毛病的兇手在此........
~~~完畢~~~~~

网友A:
好強...
請問 會自動關機 大約要查那裡呢
http://bbs.pigoo.com/thread-24233-1-1.html

网友B:
實在是太厲害了~~~~
(不過這種修CRT的技術準備要失傳了吧!!??)

网友:
老大︰
不好意思我改了你的標題!如果你不想被改標題可以自己再改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強...
請問 會自動關機 大約要查那裡呢
http://bbs.pigoo.com/thread-24233-1-1.html

您那台機器應是聲寶OEM...
如電感短路...應不至於自動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實在是太厲害了~~~~
(不過這種修CRT的技術準備要失傳了吧!!??) ...

是的!
這維修實例看看就好...
在鄉下地方這傳統CRT維修壽命應不超過3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那台機器應是聲寶OEM...
如電感短路...應不至於自動關機~~~

是聲寶OEM沒錯

如電感短路跟自動關機沒關係

這台到手時...就會自動關機了...還有一些小問題

目前別的問題是修好了...

可是自動關機..我使在不會修..抓不出問題點在那裡

一開始..是20~30分關一次...

可是現在...變5~10分左右....有時一開馬上關..><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好詳細的解說!

网友:
CRT高手~很清楚!謝謝分享

网友:
大大..真得是很厲害~~~過程說明很清楚...((讚))

网友:
感謝分享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強...
請問 會自動關機 大約要查那裡呢
http://bbs.pigoo.com/thread-24233-1-1.html

1.按鍵漏電
2.ZD606 18V漏電
3.FBT B+電壓?
4.47UF/250V電容
5.FBT旁 2顆7812 一顆7809 電壓?
6.注意振盪器B503
7.水平晶體 C.E 腳並一電容試試
8.最壞的打算....FBT...快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按鍵漏電
2.ZD606 18V漏電
3.FBT B+電壓?

謝謝您...等過二天有空就來拆了他在來回答...真的謝謝

网友:
好厲害~讚~很詳細的 `

网友:
傳統CRT維修高手~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C:
真是好厲害的維修....想必..裡面一定經過一番革命 大大才有辦法找出如此般難找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好厲害的維修....想必..裡面一定經過一番革命 大大才有辦法找出如此般難找的問題.... ...

不好意思...這應是最基本問題...
請 yjs814 大 注意標題, 這是簡易維修!
在其他老師父面前,小的是班門弄斧!
...電路概念問題....大家一起討論....有助於一起成長!
....雖然是末落的CRT..相信其他電子電路也用的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1.按鍵漏電
2.ZD606 18V漏電
3.FBT B+電壓?

1.按鍵漏電....
用指針量.*10k..正常

2.ZD606 18V漏電...
上電量..16.6  拆下用指針量.*10k..正常

3.FBT B+電壓?...
不知那一腳是b+ 所以全量了如下 下面是用UT61E 量的
FBT 外有一腳是b  DC 無  AC 251~255
FBI 內
1 DC 154  AC 640
2 DC 386  AC 無
3 DC 154  AC 無
4 DC 無   AC 70
5 DC 無   AC 32
6 GND
7 DC 無   AC 83
8 DC 154  AC 無
9 DC 無   AC 2
10 DC 4   AC 無

4.47UF/250V電容
拆下用UT61E 量 45.6

5.FBT旁 2顆7812 一顆7809 電壓?
沒找到7812
IC603 (LM2940CT-12)量IN 13V  OUT 11.9V
IC705 (LM2940CT-12)量IN 14V  OUT 12V
IC706 (7809)       量IN 15V  OUT9V

6.注意振盪器B503
還在找..0.0
找不到..><

7.水平晶體 C.E 腳並一電容試試
不知水平是那一個..0.0
D2539剛查到的
並一電容要用多少的下去測呢..??

8.最壞的打算....FBT...快掛了!
希望不是...呵呵

真的謝謝lhc 大大的幫助

楼主:
b+電壓過高...保護電路動作...
明天再幫大大查一下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b+電壓過高...保護電路動作...
明天再幫大大查一下資料

b+是 fbt外那一腳嗎
剛在看一下..追上去是到td01(變壓器)
在上去有一個 RD06 之前是燒到看不出來我 量73  換76
會是他的問題嗎...

真的謝謝
lhc 大大的幫忙

楼主:
球面 FBT B+ 電壓約為135V
平面 FBT B+ 電壓約為150V
以上為水平已震盪開機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球面 FBT B+ 電壓約為135V
平面 FBT B+ 電壓約為150V
以上為水平已震盪開機電壓! ...

請問lhc大大..那接下來我要如何查修呢
拆水平下來量嗎....??

网友:
剛剛又量了一下...
家人已看1~2小時  一直自動關機
ac 216  dc 327

楼主:
dc 327v ?.........不可能那麼高!
請問akgkaylin 大確定量的是進入FBT的b+電壓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dc 327v ?.........不可能那麼高!
請問akgkaylin 大確定量的是進入FBT的b+電壓嗎?

因為我不知 進入FBT的b+ 到底是那一點
而在fbt正下面..板上面只有1~10的接腳 我不知那一腳是b+
而在fbt的邊邊有一紅線 板上有打 b   我量的是這一腳
還是lhc 大大你說的是crt後面的小板連到FBT的那條線
如是那4條我就都沒量過...0.0
如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大大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8665-1-1.html

謝謝 lhc 大大  您的參考連結我去看完..
c628那一點..我去看我家那台..他的c628是連到FBT的3腳 之前有燒毀電感(L601)如圖
上次冷機量是 DC 154 只上電.沒接信號
而您說平面 FBT B+ 電壓約為150V
這樣我這台的B+算是正常嗎
我現在開機...等他出現自動關機時..我在來量看看
謝謝大大您一直的幫忙

网友:
剛剛出現自動關機..馬上開來量..是DC 154.8~155

冷機時..或是晚上溫度比較不高..
出現自動關機的時間就很長...1~2小時
剛剛到現在就2小時才出現..今天下雨天..
如果是中午很熱時.長長出現..5~10分左右就會出現

楼主:
請在水平晶體C.E腳並聯一顆2200P/2KV左右的高壓電容...降壓試試
...最壞的打算....FBT...可能快掛了!

對了!忘記提醒,電源振盪ic旁有一顆47uf/50v電容順便注意一下(不記得編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在水平晶體C.E腳並聯一顆2200P/2KV左右的高壓電容...降壓試試
...最壞的打算....FBT...可能快掛了!

謝謝lhc大大...手上沒那麼大的高壓電容  過二天有去長明街我在買回來測試..謝謝

网友:
ZD606 18V漏電 可以嘗試直接換
最壞的方法就是 把保險拿掉 看他燒哪裡 不過很危險

楼主:
seaff2009 大的方法也值得一試!
...經驗累積...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在水平晶體C.E腳並聯一顆2200P/2KV左右的高壓電容...降壓試試
...最壞的打算....FBT...可能快掛了!

晚上快11點時..並上222/2k..明天..測試一天看看...明晚回報

請問...電源振盪ic 是那一個ic呢...

网友:
自動關機的檢查方面的看是切電源,還是切脈衝....
大大可以試試在它關機時,先不是要理它,
在AN1268N影像IC的第29腳,給它與接地接觸一下,
看哪裡會燒出煙....

我猜想你的問題應是偏向線圈出問題,猜的...

网友:
今天看了一塊不同型號的聲寶基板,發現它早已經將AN1268的29腳給接地了....
盗改一下您的圖...
有可能是圖中這種保護線路,您參考一下。
它是停止繼電器的動作,也就是說停止電源動作,
如果你自動機關會有繼電器的聲音,可參考一下。

网友:
並上222/2kv.. 測試2天後..都沒自動關機...今天下午...裝機上去...看大約1~2小時...又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