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液晶電視無法開機 亮橘燈
火..

楼主(2011-09-22):
如題 , 西屋 26" 無法開機,上電後只亮橘燈,按下啟動見都沒反應?

請問該如何檢測?

多次開機後發現 ;
1. 偶而上電後PSU所有電壓已被啟動 EX: 12V 24V 還是亮橘燈 ,一般只有5Vsb 出現,須啟動後亮綠燈才有5V 和 24V?
2. 按下啟動偶而又可橘變綠燈(機率更低) 但沒有啟動PSU其他電源?

會不會是MCU程式亂了或是已經掛了!

楼主:
這板子與SAMPO 的AD 近似

网友A:
跟MCU FLASH軟體無關(軟體 EEPROM都沒壞)
但跟Address與i/o有關

也就是說MCU FLASH EPROM SROM這4者之間的協議出了問題(這是我現在的講法????)
以前我的說法是哪顆元件出問題<會被說我隔空抓藥.....>

你去爬文一下.我是沒發表過(在此論壇)裡面有提到.但有大大轉貼過.聲寶AD板破解版
這塊基板大家都是講PCB得篇號QPWB11438-1G   QPWB11527-1G

网友B:
聲寶AD板破解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MCU FLASH軟體無關(軟體 EEPROM都沒壞)
但跟Address與i/o有關

不好意思! 借用圖檔上傳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聲寶AD板破解版

哇~~真的很讚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聲寶AD板破解版

是 QPWB11438-1G 沒錯,已經把主要的IC都補焊過了,還是一樣亮橘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聲寶AD板破解版

感謝提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QPWB11438-1G 沒錯,已經把主要的IC都補焊過了,還是一樣亮絕燈

不是空焊的問題....裡面以說是空焊&掛掉
SRAM掛掉(T14M256)...這顆是ADDRESS(地址)的路徑.

白話文的解釋..路斷掉.無法回家.只能露宿街頭

此機亮橘灯(正常).而無法動作*******待機動作無完成.而形成的故障現象

网友C:
簡單說你必須把IC801及IC901捕焊過後再把IC4換掉基本上好的機率已經是95%了,除非有其他問題,試試看再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簡單說你必須把IC801及IC901捕焊過後再把IC4換掉基本上好的機率已經是95%了,除非有其他問題,試試看再說吧 ...

謝謝。看來是要換IC4
我已經把主要IC都補焊過,也不知道哪出問題現在橘燈都不亮了,還在努力找問題中

网友D:
建議一下:
先從最簡單的開始---可能是按鍵short喔!將按鍵的連接線拆掉 & 從新開機看看!!

网友A:
此基板的待機模式與開機模式.....你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基板的待機模式與開機模式.....你參考看看

感謝小張大分享

网友:
難得的資料,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一下:
先從最簡單的開始---可能是按鍵short喔!將按鍵的連接線拆掉 & 從新開機看看!! ...

按鍵部份確定是正常的,謝謝。

网友C(2011-10-30):
ok了嗎?如果連待機都不亮那恭喜你,你的ic801有短路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ok了嗎?如果連待機都不亮那恭喜你,你的ic801有短路了,加油~~

還沒完修! 還擺在一邊涼快,待較有空時繼續處理,感謝提示。

网友:
加油吧~~~有問題再發問吧

网友E:
請教一下~ 我也遇到同樣的問題  IC4(T14M256A) 我找不到同樣的零件  改由IS61C256AH-12T替代  裝上去後 就可以開機 操作也都正常 但是幾分鐘後 會再壞掉 回到橘燈不開機的狀態  換了兩三次還是一樣結果  換了就可開  一會就壞  有人知道原因嗎? 可否告知方向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教一下~ 我也遇到同樣的問題  IC4(T14M256A) 我找不到同樣的零件  改由IS61C256AH-12T替代  裝上去後 就 ...

你講的這顆ic可以替代--->一定沒問題
只不過我知道之前有商家進一批貨---->>>篇號是重新打上的(不是台灣商家打的).我朋友也有用過.就像你講的狀況.
如果你是買到這批貨的話---->>>那重新找過.因該就解決了

网友:
感謝前輩指點  先前一樣的故障  從殺肉機找同樣零件 也沒這樣的問題  代換這顆 才出現這樣的狀況   那我得找新的來試看看  謝謝告知~

网友:
好地方>>有大師級指導會事倍功半>>又可省$省事>>感恩各位大大無私分享>>謝謝,

网友:
無私分享.受益良多.讚.

网友(2011-11-29):
感謝各位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
這一塊板重修機率很高,毛病很多,不敢整理賣二手。

网友(2012-02-11):
請教一下,我有一台聲寶 SAMPO 42吋 PM-42V22 電漿 QPWB11527-1G-2 主機板,開機畫面都正常,使用約20分鐘後有聲無影,無法搖控,按鍵也無法關機,似乎當機感覺,一定要移除插頭重新插回才可正常一下下又開始有聲無影,會不會是IC801空焊?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無私的分享!!真是高手雲集!加油!

网友(2012-04-09):
小弟手邊也有一台目前是開機畫面全黑~~~但是面板有點亮~~POWER按鈕開機後亮綠燈後無法再動作
也是這塊版子嗎???請各位大德賜教

网友:
檢修12V輸出迴路(AD驅動電壓)

网友:
請問各位大德小弟有一台聲寶PM-42V22也是用這塊AD板~~目前是可開機~~黑畫面~面板有點亮~~但點亮後
POWER鍵無作用~~也是這塊板子的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