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反接爆炸實驗.

楼主(2011-09-22):
電容反接爆炸實驗.

http://youtu.be/ImrPBie_X3k

网友:
以前手賤無聊也玩過.....
插一整排....大電流直接給它灌下去.....
當場就是.....爆米花....

网友A:
現在的大概都不會爆吧 !!

因為都有開防爆口 !!

頂多是啵一聲洩氣了 !!

以前的爆的多響, 跟鞭炮沒兩樣 !!

网友B:
咦!不知反接加多大電壓才會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咦!不知反接加多大電壓才會爆?

您的電容規格電壓值*1.6倍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現在的大概都不會爆吧 !!

因為都有開防爆口 !!

您要不要試試90mm的,保證軟腳(客戶軟腳兼失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要不要試試90mm的,保證軟腳(客戶軟腳兼失禁)

哇塞~90mm的電容...保證很精采!!

网友:
以前有同事    背焊 加上 電容接反
現在是 一眼裝上玻璃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的電容規格電壓值*1.6倍以上

想請問米多力大大電容除了要反加原額定值*1.6倍以上的電壓之外
要加多少電流才容易爆?好想做做看實驗XD

网友A:
據我所知 !! [電容極性接反時]
電壓並不用超過額定的電壓 !!!
就可能會爆裂(洩壓)

p.s 自己有實驗過 如果電容極性正確 , 電壓加上超過額定電壓的 兩倍 , 就會爆裂(洩壓)

网友:
上次電容沒接反, 只是原耐壓16V換錯成6.3V就爆了

楼主:
現在用的電腦,有一顆6.3V耐壓的,原來已凸起,電腦無法啟動,把它換同樣耐壓的6.3V,不知經過幾個小時就又凸起了,但是電腦還可以用,所以暫時還沒換,我想看看它能熬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請問米多力大大電容除了要反加原額定值*1.6倍以上的電壓之外
要加多少電流才容易爆?好想做做看實驗XD ...

電流要加多大才容易爆?這跟汽機車油門一樣 ,加愈大愈快,撞的愈粉碎的道理一樣,也就是說不限流,power的電流調整鈕全開,但你的power要很勇,不然爆掉返饋時,power 可能會掛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據我所知 !! [電容極性接反時]
電壓並不用超過額定的電壓 !!!
就可能會爆裂(洩壓)

逆向接時,當然可以不用到超過規格電壓就會爆,這是因為負箔無耐壓能力,一般只能耐3dcv以下,但為什麼不管正接或逆向接,都用1.6倍電壓直接衝擊,因為我們無法目透視,要給它爆掉的電容負箔,其特性為何? 負箔有可能被慢慢加電壓逆充過(正常是沒有的),也有可能是正箔(如Np系列'逆標示了等等),所以有可能逆接也不會爆,既然實驗就是要讓它爆,那乾脆一次到位,就調1.6倍,那為什麼是1.6倍,是根據鋁箔化成電壓制定(wv=vf/1.4);舉例, 1000/16v  16v*1.4=22.4v  化成鋁箔最高承受電壓為 22.4v ,但在化成時電壓起伏穩定問題,有可能高一點點,故設1.6倍必然超過,但也有例外的,就是廠商沒料時,會有臨時替代料,用比較耐壓更高的替代(成本會增加)

网友C:
引用 楼主:
現在用的電腦,有一顆6.3V耐壓的,原來已凸起,電腦無法啟動,把它換同樣耐壓的6.3V,不知經過幾個小時就又凸起 ...

這應是電容放久了.LC變大,瞬間充電發熱膨脹,只脹沒裂痕,應可以撐3~6個月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應是電容放久了.LC變大,瞬間充電發熱膨脹,只脹沒裂痕,應可以撐3~6個月以上 ...

應該與放久沒有關係,而是品質問題.
我也曾經買過,剛新的就凸起的,回去零件行找相同規格的,結果全部都是凸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與放久沒有關係,而是品質問題.
我也曾經買過,剛新的就凸起的,回去零件行找相同規格的,結果全部都是凸 ...

新不新,請依電容週期認定,不是用剛買或剛出廠去認定,如剛出廠就有凸的,那很瞎!,一般放置超過半年,就要重工

楼主:
新品凸起.

好的品質,或者說正常品質,放個幾年,甚至10年都不是問題,我這裡有超過20年的,還是正常.

网友E:
電容有裂口應該也會爆,只要瞬間有大電流給他熱,就會爆,小電流慢慢讓他熱就會從開口噴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品凸起.

這三線廠的,可看看週期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電容有裂口應該也會爆,只要瞬間有大電流給他熱,就會爆,小電流慢慢讓他熱就會從開口噴氣... ...

已爆開過還爆,那是電容內部短路的爆(類似電焊一樣),這很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三線廠的,可看看週期嗎

那些有新品有凸起問題的電容,早已拿去跟零件行換沒凸起的了.
而那些換後很快就凸起的6.3V,下次維修時,會注意它的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三線廠的,可看看週期嗎

順便想請問米多力大大,
除了日系的廠牌外哪些電容的牌子算品質比較好的?

网友:
以前在實驗室時手養曾拿大顆的有極性的電容(規格忘了~) 直接接上110v,
開關一開 炸出來真的跟鞭炮一樣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