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TFT1980PS LCD 顯示器問題(已完修)

楼主(2011-09-22):
請問開機時都可以正常顯示,隔一段時間會變黑屏(時間不固定,有時很久才一次,有時幾秒鐘就發生,),就像螢幕休眠一樣,關掉電源再打開又可正常顯示,我有打開看看所有電容都沒有爆漿現象,請問要如何檢修才好?

网友:
這好像是MOZO的通病.Google一下應該會有.

楼主:
今天將MOZO TFT1980PS LCD 顯示器拆機,不管怎麼看都沒發現有什麼,
於是接上電腦, 插上電測試,後蓋暫時不蓋上,到目前為止(約3個小時)都還正常,
因此判斷可能有零件過熱而導致保護電路動作,
由於對電路還不了解, 照了幾張PCB板照片,請前輩幫忙看看要從何處開始檢查, 檢查些甚麼?
我有用手嘗試摸摸每個i零件,大部分都是溫溫的,只有這顆MST8131B摸久了手會熱得受不了,
請問這是問題所在嗎? 改天來給他貼上散熱片,看看是否能解決問題!!

网友:
換個高壓測試一下 量一下12v電壓 有沒有降壓
就可以完修喔

网友A:
你這台已經有修過了! 高壓板是改公板的!!
先試看看在黑屏時, 拿手電筒看看螢幕是不是有顯示..
如果有! 那就是改的高壓板有問題...

試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台已經有修過了! 高壓板是改公板的!!
先試看看在黑屏時, 拿手電筒看看螢幕是不是有顯示..
如果有! 那就 ...

今天狀況又發生了,在黑屏時, 拿手電筒看看螢幕沒有顯示..
重新開機又可用了

网友B:
不知黑屏時,電源有亮嗎?是什麼顏色的?
電容外觀是會騙人的,最好用拆下電容表測
先確認大電容有150V,也有可能是虛焊,
最好全板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黑屏時,電源有亮嗎?是什麼顏色的?
電容外觀是會騙人的,最好用拆下電容表測
先確認大電容有150V,也 ...

黑屏時,電源有亮,是綠色
螢幕正常時大電容有150V,等黑屏時再來量看看(目前螢幕正常)

感謝大大指教!!改天抽空來個全版補焊!!

楼主:
2011/10/05  23:59  又黑屏了,量一下大電容有153V,比正常顯示時高了3V
高壓版接到電源版的3條線  紅-黑-->12V  ,  黃-黑--> 1.5V  (正常時和黑屏時都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黑屏時,電源有亮嗎?是什麼顏色的?
電容外觀是會騙人的,最好用拆下電容表測
先確認大電容有150V,也 ...

yoyo大
黑屏時,電源有亮, 是綠色的. 用手電筒照螢幕也是黑黑的沒有任何光影..
大電容有150V,黑屏時也是一樣
今天因為它罷工了,開機時畫面一閃就變黑屏,重新開機都是一樣,給它拆下全板補焊,還是一樣,
高壓板接到電源紅黑線是12V,另一條黃線是1.5V , 正常畫面時也相同,這現像是高壓板壞了嗎?
除了換板子外還有沒有得救??

网友B:
引用 楼主:
yoyo大
黑屏時,電源有亮, 是綠色的. 用手電筒照螢幕也是黑黑的沒有任何光影..
大電容有150V,黑屏時也是 ...

手電筒要用強光型的才看的到影像,大電容有150V,因為是正常的,
問題可能在高壓板或燈管...,還是得查出是那一個的問題。
因為怕誤導你方向,有請站內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電筒要用強光型的才看的到影像,大電容有150V,因為是正常的,
問題可能在高壓板或燈管...,還是得查出 ...

yoyo 大

真是感謝您的提示!! 因為你說問題可能是高壓板或燈管,而爬文結果得知這種現象的問題都是在高壓板或燈管,於是我又再次將高壓板拆下,將有穿孔的接腳重新仔細的補焊一次,裝回去後螢幕就能正常顯示,目前已經開機2個多小時,打算讓他開機一個晚上看看,若不再黑屏就可算完修了!!

楼主:
目前已經開機好幾天了,它已經不再黑屏,可算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