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元件三个脚已击窜!

楼主(2011-09-22):
请教一贴片三脚元件(外表像三极管),表面印WAOJ,具体是什么元件

请教一贴片三脚元件(外表像三极管),表面印WAOJ,具体是什么元件

PCB上印刷的Q4
请教一贴片三脚元件(外表像三极管),表面印WAOJ,具体是什么元件????

网友:
應該要提供LCD型號方便查找.

网友:
有可能是BAS16W
請自行走線核對

楼主:
清华同方
产品代码:TCC-19L82F
型号:M9WLA

楼主:
产品代码:TCC-9L80F
型号:M9WLA
驱动板A/D芯片:TSUM1PFR-LF
存储芯片:25X10AV
机芯U)-(M1PFR-LF)
哪位有该驱动板的图纸的!帮我下

网友:
(清华同方) 在台湾没贩卖 …

依你照片上这片A/D板上 应该有同型元件可供参考(Q5/Q6/Q7)
拆下比对 就几种组合 NPN / PNP / 二极管

如果是接到按鍵端 通常就是 二极管
用來保護靜電經過按鍵 打壞A/D板其他元件

另外 旁边文字印刷 也是参考依据
你圈起地方刚好遮住文字印刷 = > 我猜是 Q4
如果是  那就缩小猜测范围   剩三极管  NPN / PNP 两种组合

A/D板上  NPN / PNP    换错应该不至于烧毁其它元件

网友A:
這顆應該從舊廢板找舊有了 供應屏電壓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顆應該從舊廢板找舊有了 供應屏電壓開關

加1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