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前置作業請教...植球

楼主(2011-09-22):
最近想先來完看看植球部份
由於朋友那有返修台
所以想說先買一套植球器具來玩玩
預算大約在2萬元左右
是否可以推薦一下工具
個人比較傾向機具部份...
如植球爐或是植球機,比較單純,植球也比較不容易出問題
另外有些問題想請教
1.植球一般要選多大比較好,材質是否也有分?
2.助焊劑或助焊膏那個比較好?品質是否也有分?
3.植球鋼網是選可直接烤還是不可直接烤的好?
4.植球臺是不是越貴越好用?
5.需要買烤箱嗎?
6.煩請各位補充,謝謝。

网友:
有錢人......你的問題答案也在裡面了有多少錢做多少事...我感覺要買器具多搜尋一下就有答案了水大曾經團購過植球設備你可以搜索一下裡面有你需要的..

网友:
植球器具~有錢當然買好一點的~但要看你常不常用~
量少的話~用直接加熱鋼網就很好用了。

1.一般常用為0.5和0.6的球(南北橋和顯晶),看你的方向在哪。
2.品質當然有分,不然有的100克賣一百~有的賣五百~品質當然不同。
3.新手來說選直接加熱鋼網比較方便。
4.貴的植球台成功率~方便性~簡單性當然高很多!!
5.你的量很大時再來考慮
6.......建議先買便宜的玩玩,等練出心得再來想想要不要花大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