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囉!問一下!

楼主(2011-09-22):
不知哪位神明有使用底下廠牌的無線AP
LanTech WL-661g的中文說明書
想重新設定,使用者名稱及密碼到底要打什麼?
一直無法進入AP內設定ㄋ?

网友:
你試了那些帳號及密碼呢?

网友A:
老大,若預設的是:
ip:192.168.1.1
使用者名稱 admin
密碼 admin

說明書只找到英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若預設的是:
ip:192.168.1.1
使用者名稱 admin

yoyomay!
謝謝你呢!
有輸入過!進不去!試了好多組都進不去!

网友:
應該先完全Reset過再登入吧!

网友B:
是啊!要先  Reset 一下,通常,找一下背面有一個小孔拿迴紋針戳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要先  Reset 一下,通常,找一下背面有一個小孔拿迴紋針戳一下就行了。 ...

當然都有做過,我RESET30秒ㄋ!就是不能進去!
使用上都沒問題,想要進去設一下無線網路的密碼說!

网友:
我碰過類似情形,DI-514 本來用的好好的,為了安裝無線印表機,把設定改來改去,試過來又試過去的.......原因是無線印表機常常連不上....搞到最後,變成無法用 admin 登入 Reset 也沒用。後來因為買印表機送的無線Router 寄來了,就把 DI-514丟一旁。
我猜:當偶而能用偶而又連不上時,大概是快要陣亡的前兆,到最後無法登入時,應該是 DI-514 壞了。

网友:
可能他還原的方式是要在剛開機後某個時間點按下RESET...........

楼主:
非常感謝眾神明幫忙解決問題!
已找到答案!
癥結出在那個RESET按鍵已失常,無作用了!
跟BENQ的按鍵一樣!
一直想了好久!想到一組密碼,一試就進去了!
原來之前有把預設的密碼改過,太久了忘了!
只是RESET後應該就要恢復預設值才對!就是那個按鍵壞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眾神明幫忙解決問題!
已找到答案!
癥結出在那個RESET按鍵已失常,無作用了!

拍喜!害大家一直在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