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筆記型電腦維修-筆電面板改裝液晶螢幕暨公板教學(TTL面板)

楼主(2011-09-23):
繼上次這篇~筆記型電腦維修-筆電面板改液晶螢幕暨公板教學(LVDS面板)
再次推出續集~筆記型電腦維修-筆電面板改裝液晶螢幕暨公板教學(TTL面板)
直接來看面板吧!

這塊是瀚宇彩晶的面板.

這是它的部份面板規格書.

由面板規格書得知.這面板解析度是1024*768.
這是屬於双6位TTL接口(S6T)的面板.
像素是以R.G.B垂直排列.
屏電壓是3.3V.

它的屏接口是60扣的連接座.

找來這塊樂華RM3331B的驅動公板.

主控IC是RTD2533.這是臺灣之光.
這一塊是燒錄式的公板.不像鼎科2621是跳帽式的.
我目前已燒錄通用程序在裡面了.
1024*768應該可以用.

它的屏接口可支援LVDS和TTL.
所以拿它來點上集那塊面板也是可以的.

因為今天這塊是TTL面板.
所以我們接上30+45的FFC扁平排線.

這時還要搭配30+45轉60PIN的轉接板.

接起來就變這樣.

如此就可接上面板了.

再來找出雙燈大口的高壓板(這邊上集好像漏講了).

驅動公板後面都有連接高壓板接線定義.

針對定義並找出高壓板的定義.我們就來製作連接線吧!

好了就把它連接起來.

全部配線完成.

記得驅動板的屏電壓要把它調整為3.3V.不然可是會燒面板的.

上電點屏成功.

這如果再搭配個螢幕殼.又是一台液晶螢幕了.

這是樂華驅動板的OSD.

网友A:
真的超實用  之前去不知哪家吃到飽餐廳我就看過[台北] 他就很薄 貼在櫃子上面  還以為是新系統..原來就是利用這樣的設備使用的...那  板大  一般NB的14寸都通用嗎...我有筆電是P3的COMPARQ.還有保存螢幕...是不是通用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超實用  之前去不知哪家吃到飽餐廳我就看過[台北] 他就很薄 貼在櫃子上面  還以為是新系統..原來就是利 ...

這個需要面板型號.查面板規格書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