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判斷出已經燒燬的電晶體型號?

楼主(2011-09-23):
我有一台大同 V22ECBF的液晶電視
現象是會過電,但是沒有影像,沒有背光
拆開之後,發現AD版上有個三極管燒了,燒到外面的字都不見了
在沒有第二片對照,也沒有電路圖的狀態下,這樣有辦法得知原本的型號嗎?
請大師指導,謝謝

网友:
可以跑一下線路看三支腳分別連到哪裡

楼主:
感謝2F的回應
感謝有人提供照片了
不過這個型號...............找翻了,卻找不到相關資料
哀,我太遜了
請教這顆可以代替的型號?
感謝~

楼主:
詢問電子材料行後,他們說這顆不是電晶體,而是二極體
可以用MMBD4448HT代替
但我看了版子,上面的印刷是Q5,Q應該是三極管或是transistor才對
請問這顆A3T8真的是二極體嗎?
A3查詢後是diode BAT17 BA480
T8查詢後是T8 transis BSR16 2N2907A
那A3T8.......是綜合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詢問電子材料行後,他們說這顆不是電晶體,而是二極體
可以用MMBD4448HT代替
但我看了版子,上面的印刷是Q5,Q ...

看起來像 電晶體
或許可以將壞的拆下後,測量是哪一隻腳有電壓,大概可以判斷是NPN 或PNP晶體
圖中右腳有電壓則可能是PNP電晶體,中間腳有電壓則是NPN電晶體,左邊是B極。

以上只是判斷---有錯誤請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