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BENQ SH3741 37吋和42吋邏輯板共用問題的解決方法

楼主(2011-09-23):
若T370HW02 V0 AUO 邏輯板的來源為對岸(報價150~200人民幣)是不分37吋或42吋用的。37吋和42吋,邏輯板是同一片、只是程序不同而已。 SH3741

24C64M

24C64M

BENQ SH3741 37吋和42吋邏輯板共用問題的解決方法:
1.若買對岸的T370HW02 V0 AUO 邏輯板,若裝機後不能正常使用,有燒錄器的話將對應的程序燒入24C64M記憶晶片即可正常使用。
2.無燒錄器請將原來的程序24C64M記憶晶片取下焊到新買的T-CON即可(圖2)。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8F%B3%2B%E5%8F%8D
這一塊無效.C大有沒有解決辦法?

楼主:
回復2#
非原廠液晶電視維修工程師的痛,無規格書可查。您已換eeprom 無效、証明不是程序的問題。小尺寸液晶螢幕的邏輯板新版是改正更新舊版的缺點,很少有不該有的問題。液晶電視就很不同,新版不相容於舊版,韌體控制、成像控制,液晶掃描控制驅動IC等。我猜應該是T-CON版本的問題。請試將T-CON連接面板的軟排一次只接一條先接右邊那一條,再接左邊那一條,畫面呈現直條狀、白屏、畫面正常、畫面相反。不太有可能為過長螺絲,把邏輯板鎖出個大洞,造成電路損害使屏線或Ad板的控制IC輸出訊號相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復2#
非原廠液晶電視維修工程師的痛,無規格書可查。您已換eeprom 無效、証明不是程序的問題。小尺寸液 ...

eeprom 清空.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832&highlight=%E5%B7%A6%E5%8F%B3%2B%E5%8F%8D
這 ...

eeprom 清空.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