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80G 硬碟 電路板更換問題

楼主(2011-09-23):
我之前因為插錯電 結果硬碟不會轉也抓不到n_028|
害我大學資料在裡面拿不出來n_004|
最近有控可以看能不能修理n_048|
我有拿到看起來是相同硬碟:on_016|
不知道可不可以電路交換
下面是壞的硬碟電路板
再來是好的硬碟電路板
我看起感覺可以交換
請大大幫我分析一下能不能把好的硬碟換到壞的硬碟上去使用??:on_066|
那如果可以用在拆之前
我把之前拆的硬碟電路板的圖
那紅色有焊點
如果要拆的硬碟電路版要先做什麼動作嗎??
要不要最那個焊點做加熱動作??
還是硬拆下來就可以,這樣有沒有問題:on_005|
感謝大大熱心的講解:on_022|

网友A:
右邊那顆8枝腳的IC要一起搬過去,不然可能會2顆都毀了

楼主:
那大大另外講8PIN IC意思是把好的電路板8PIN的IC換成壞的電路8PIN的IC是這個意思嘛
嗎??
所以說不能直接電路板拆下來換成是好的電路板嗎??
感謝大大講解n_0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邊那顆8枝腳的IC要一起搬過去,不然可能會2顆都毀了

還有什麼要注意的?
感謝changold2解釋

网友B:
圈圈裡的保險絲您有量過嗎?

网友C:
紅色那部份應該是接點..不需要管它...

看您的板子上的晶片應該沒燒壞...

樓上的說量一下保險絲先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紅色那部份應該是接點..不需要管它...

看您的板子上的晶片應該沒燒壞...

用電錶會導通
而且我那時候差錯電的時候IC很燙
才發現我硬碟有插錯n_012|
還是要感謝大大講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圈圈裡的保險絲您有量過嗎?

補上保險絲測試圖
保險絲低阻值沒有燒斷

网友D:
日立硬碟的晶片好像有鎖碼不同台的換過去會動但是讀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立硬碟的晶片好像有鎖碼不同台的換過去會動但是讀不到

那插錯電會燒掉晶片機率很高嗎??
還是我可以對哪裡先做檢測??

网友:
請教一下~smd的保險絲長什麼樣子啊n_064|
我手上一台故障的希捷80g,看不到像保險絲的零件,
我也想量一下看有沒有燒掉n_056|

网友:
類似像這樣,您參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104013894
還有這個:
http://www.newark.com/smd-fus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邊那顆8枝腳的IC要一起搬過去,不然可能會2顆都毀了

我想問那8PPIN 是BIOS嗎?
我看爬文好像是?
http://bbs.pigoo.com/thread-23820-1-1.htm
感謝大大解題

网友:
感謝aecom大大
我都忘了用辜狗大神搜索一下
剛剛看了一下 發現幾個疑似保險絲的零件
我在來查看看

网友(2011-11-09):
同一規格同一版本的硬碟電路板更換,在以前直接換很容易,但是現在就不同了,最好原板子重修測出那兒故障換修電子組件較快,如果一定要換的列好連BIOS晶片一起換,不過就是要有不錯銲功。
最近也碰到WD/SATA硬碟因朋友採用大4p轉SATA電源確燒毀一個買不到的二腳似二極體「黑色長方形4*3mm上面標示「GP602」到目前止還找不到用什麼代用,這硬碟電路板上面的電子組件真的不易買到。
不知有那位大大可提供GP602的代用品,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