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請教『準位轉換用的電晶體』

楼主(2011-09-23):
我的 aduc7060 輸出,正常值 3.3v
但…不知道…哪裡玩壞了,輸出只剩 2.8v

arduino 輸出是 5v

所以需要準位轉換,用電晶體開關 5v,用電阻降壓

請教該選用哪顆電晶體呢?
用 2N3904 可以嗎?

阻礙經濟發展 http://www.aroboto.com/shop/goods.php?id=324
參考資料 http://140.134.32.129/course/su1/sld032.htm

感謝 m(_._)m

网友:
假設上面的電路都可以正常工作.

可以選用a)或b).

5V 轉到3.3V的方法如下,但是要注意下一級的阻抗,阻抗若太高,會因為分壓作用,而使得輸出電壓上升,此時就需要再調整電阻值.

5V → (1K+100Ω) → 3.3V輸出 → 2.2K → 電晶體C極.

另 一種方式 :

网友A:
這麼巧  來來參考我這篇~剛貼上沒幾天~

I2C雙向信號Level shift 5V 3V3轉換電路
http://bbs.pigoo.com/thread-32681-1-1.html
就使用1個2N3904即可(SKYBOAT 3# 的連結圖   我貼在4#)
2N3904
B 接電阻到3.3V
E (有電阻PULL_HIGH 3.3V) 再接aduc7060 輸出(2.8V)
C (有電阻PULL_HIGH 5  V)  就是準位轉換5 V 同相輸出

Level Shift -Modify

Level Shift -Modify

另外 你提供的連結  (搶很大!! 竟然NT 130 )
阻礙經濟發展 http://www.aroboto.com/shop/goods.php?id=324
就是#1 #4  的電路  只是不知是使用MOS還是TRANSISTOR
=========================================

可是 在你的應用中
aduc7060 輸出    原先有3.3輸出    後來變2.8V
一般這種情況 是IC輸出  有[受傷] 漏電
大概沒多久漏電情況會越來越糟 輸出可能越來越小

寫到這裡  突然想到  上述我提供的解法
aduc7060 輸出端  吸入電流承受較大些  (相對於SCOTTWANG 2# 右下圖)
如果輸出端  輸出/吸入  電流能力不夠時
用2# 右下圖 好些

講話比較武斷些~~請原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麼巧  來來參考我這篇~剛貼上沒幾天~

I2C雙向信號Level shift 5V 3V3轉換電路

資料從這邊來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1704720 第 32 樓

電阻說要用小一點 10k → 2k

使用 NPN BC547 or 9014

----------------------------------------------
下面還有一個使用 6n137 的
同樣,看嘸 ~

----------------------------------------------

由您所畫的圖,我照我想的,重畫一次
在這邊的 2n3904 可以用 bc547 or 9014 代替吧?
2n3904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2N/2N3904.pdf
bc547 http://www.electrokit.se/download/BC547.pdf
9014 http://www.sm0vpo.com:800/_pdf/SS/SS9014.pdf
耐壓有些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資料從這邊來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1704720 第 32 樓

電阻說要用 ...

這個是屬於有外源,同相的不同電壓發送與接收電位轉換器,用於有外在電源的情形下,也就是說不管是發送端或接收端,都要有外在電源存在,如圖中的3.3V和5V,否則無法使用,我前面所設計的是,只需發送端有電源即可.

這個電路的好處是,只需用一個電晶體,就可以達到同相的目的,但是對於接收端只有Rxd和接地兩端的情形,就無法使用了.

說明:
圖中上半部為 3.3V → 5V 資料接收電位轉換.

當左邊3.3V Rx端 = Lo(0)時,其電位< +3.3V,所以電晶體Vbe極由10K提供電流,此時Vbe有電流流通,Vce導通,C集為LO(接近0V),右邊5V Rx的電位為LO(0V).

當3.3V Rx端 = Hi(1)時,其電位= +3.3V,所以電晶體Vbe極沒有電流流通,Vce不導通,C集被2K拉至Hi(接近5V),右邊5V Rx的電位為Hi(5V).

圖中下半部為 3.3V ← 5V 資料發送電位轉換.

當右邊5V Tx端 = Lo(0)時,其電位< +5V,所以電晶體Vbe極由10K提供電流,此時有Vbe電流流通,Vce導通,C集為LO(接近0V),左邊3.3V Tx的電位為LO(0V).

當5V Tx端 = Hi(1)時,其電位= +5V,所以電晶體Vbe極沒有電流流通,Vce不導通,C集被2K拉至Hi(接近3.3V),左邊3.3V Tx的電位為Hi(3.3V).

此時電晶體Vce為反相電壓.
看得自己眼睛都有點花了,若有發覺錯誤的,也請告知一聲,謝謝.

對了,你想要的是單向電壓轉換,或者雙向電壓轉換?
單向電壓轉換 -- 由3.3V → 5V,或 3.3V ← 5V
雙向電壓轉換 -- 由3.3V → 5V,和 3.3V ← 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屬於有外源,同相的不同電壓發送與接收電位轉換器,用於有外在電源的情形下,也就是說不管是發送端或 ...

您打的說明,我還在消化中n_004|

說聲抱歉
其實我畫的圖,右邊的 RX TD 打錯了
但,應該不會影響閱讀電路的運作,想到不偷懶的時候再改

我想要雙向電壓轉換,但實現方式,不限於 transistor
3.3 -> 5 必需要用 transistor
5 -> 3.3 用電阻 or 電 transistor 都可以吧?

因為我兩種料都有備,所以兩種都打算做出來試試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打的說明,我還在消化中

說聲抱歉

你看看新的電路,需要發送接收都要有電源.
圖2,4中之R3可以不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新的電路,需要發送接收都要有電源.
圖2,4中之R3可以不接.

Scott兄,你的圖2與圖4的輸出,似乎HI時為strong HI(電源輸出),LO時為Open(open collector)?? :)

网友:
引用 网友C:
Scott兄,你的圖2與圖4的輸出,似乎HI時為strong HI(電源輸出),LO時為Open(open collector)??  ...

你說的沒錯.

考慮到現在許多的介面,在其輸入端都已有定電位,外界沒輸入時,本身會有Lo電位.

若遇到有輸入部份,在Lo時是空接的,那就需要再加一個3~5K的接地電阻.

若是以目前所設計的5V,3.3V電位互相轉換,把一組輸出的OC,接到另一組的輸入,也不會有問題發生,因為在輸入端已有R2接地.

兩個介面之間會有阻抗問題,若是只了解一個,那麼另一個的設計,有時就會出現問題.

以下就是阻抗問題所造成的分壓現象.
http://delphi.ktop.com.tw/board. ... 1167&tid=103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