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工業電腦]顯示花屏

楼主(2011-09-23):
請教如圖的花屏是繪圖晶片損壞嗎?
還是VRAM的問題?
LCD確認是正常的~
用DOS開機畫面出現笑臉符號的亂碼~
整個螢幕都是亂碼符號~
看不到C:\>符號~但電腦沒當機~
按Ctrl+Alt Delete會暖開機~
此工業電腦是All in one電腦~

花屏

花屏

网友A:
先進入 BIOS 看看 設定有無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進入 BIOS 看看 設定有無問題

謝謝shor大大的回復~
已經進入過BIOS設定重新設定過~
跟好的電腦BIOS比對確認~
設定都一樣~

网友B:
為何會出現Keyboard 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何會出現Keyboard error?

因為keyboard 沒接~
錯誤是正常的~

网友A:
修護了嗎?
一般來說 顯示卡過熱產生 容易產生類似花屏
檢查顯卡溫度 是否正常

网友:
這因該是沒有顯卡的!!所以我會先換一隻記憶體看看!!
如還會因該就是北橋~~

网友:
965G晶片組內建顯示功能,和主記憶體公用VRAM,
先換記憶體模組看看,不然就得檢查北橋晶片了...

网友:
顯卡 內建的嗎~ 外接的話~ 顯卡控制影像的RAM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護了嗎?
一般來說 顯示卡過熱產生 容易產生類似花屏
檢查顯卡溫度 是否正常 ...

沒~
此電腦無顯卡~
顯示晶片是在主機板上~
目前是猜顯示晶片問題?
還是VRAM問題?

网友:
在網上找了一下, 這台MATROX 4SIGHT-II 的顯示晶片是MATROX G450, 搭配32MB SGRAM(都在主機板上).
參考以下型錄 (有方塊圖跟主機板的圖片):

http://www.matrox.com/imaging/me ... ld.../b_4sight2.pdf

网友:
藍盒子畫面會這樣可能是GPU異常或是VRAM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