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195D 特殊的SMD面板開關

楼主(2011-09-23):
型號:華碩 ASUS VW195D

找了高雄長明街的中將、禾華(樣本上有個類似的,但上面寫從100/5/5缺貨至今)、大林

也去找了幾間維修液晶的老店,老闆都說缺貨很久啦...他叫我把好的換到比較重要的電源按鈕就好了,結果這一塊電路板上五個按鈕全部都是壞的...XD

Yahoo / Ruten 拍賣也找不到

請問各位前輩們遇到這樣的情形該怎麼處理?

网友A:
五顆全部壞的情形倒很少見,除非受潮或進水了,
量一下,把結果說明一下吧!
把按鈕拆了,清潔一下接觸片就可以用了,
論壇裏有前輩發過文,爬一下文應可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顆全部壞的情形倒很少見,除非受潮或進水了,
量一下,把結果說明一下吧!
把按鈕拆了,清潔一下接觸片就 ...

大大,謝謝您的回覆,他五顆全壞是用手去按就知道了,他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彈性,開關按下去會整個卡住在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阿!這種有人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168553550

喔喔~明明就找了一個下午的露天了卻沒發現...>_<,感謝提供資訊,這一台只有開關有問題,因為客戶常常用力去按面板(螢幕前方按鍵外觀都按到變色囉),所以我想連帶其他的按鍵都受到影響,太感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喔~明明就找了一個下午的露天了卻沒發現...>_

呵呵!這USER 還真的是很努力的.........按!

网友:
這種開關真的很差.按下去跳不起來.我遇到有好幾台都是.都是POWER那個.只好拆別功能鍵的來裝POWER.

网友:
不過焊接時要注意不要加熱過久,以免開關損壞,壞的可以用熱風槍拆,這樣焊點比較不會受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