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LEO A550 14吋 PIII-850筆電螢幕

楼主(2011-09-23):
LEO A550 14吋 PIII-850筆電
個人好奇,想幫硬碟升級,嘗試拆機器
也許有動到液晶螢幕排線
原本螢幕是好的,自從拆解過後,有時螢幕會出現如下畫面的不正常
四周白白的
然後如果將螢幕合起來,再打開有時又好了,有時故障
請問這是什麼問題呢?
如果外接螢幕都是正常
這是所謂的白屏嗎?
螢幕還有救嗎?

网友A:
屏線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線接觸不良.

但偶兒打開螢幕開機就如此畫面
最近拆了又裝,都沒有出現正常畫面
而且再開機時,跑WINDOWS,那周圍的白色會愈來愈大
而在跑WINDOWS中間會有全黑的畫面, 我的也會跑全黑
但就不知道是那邊接觸不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偶兒打開螢幕開機就如此畫面
最近拆了又裝,都沒有出現正常畫面
而且再開機時,跑WINDOWS,那周圍的白色會 ...

中間.盒蓋折來折去那個地方.您可以把線折折看會不會有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間.盒蓋折來折去那個地方.您可以把線折折看會不會有變化.

確實屏線接觸不良,但是不是中間.盒蓋捲軸折來折去那地方
說也奇怪
而是另外一頭,於螢幕背面
稍微壓一壓就有畫面了
可是我又沒有去拆那個地方
為何那頭排線會接觸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實屏線接觸不良,但是不是中間.盒蓋捲軸折來折去那地方
說也奇怪
而是另外一頭,於螢幕背面

因為盒蓋折來折去會拉扯到屏線.所以就鬆脫了.可用熱熔膠點住.或用膠布貼上.

网友:
習慣就好,小弟上次幫ASUS M2400換LCD,剛換好開機整個LCD都是黃色垂直線,小弟臉上也是一堆線,禍首就是LCD端屏線插頭沒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