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型號Corometrics 170 無電源-已解決

楼主(2011-09-23):
量測變壓器輸出12V正確,但是接上去後量測值卻是呈現短路
將變壓器移除,只量測儀器輸入端呈現短路沒有12V,量測電容及元件正常,請問有人可否提供方向參考

网友:
全部黃色的電容量看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乖乖~~這玩意是用來提供胎兒監視器的電源供應器,不要開玩笑,如果將來回修可能會被罵到爆;
建議用分離法先確認是電源供應器壞了(接頭沒輸出,或是輸出電流不足)還是主機壞了(用個有限流的可調式power supply來先判斷是不是主機有問題?)    嗯嗯!!! Medical Power Supply要好好修才行~~~

楼主:
黃色的電容解銲量測正常,原本以為是一個黃色正方形的電容異常,查詢後原來是保險絲,所以要再找問題點

楼主:
昨天跟人借了熱顯像找到一個電容異常,換了之後就正常開機了

网友:
高檔,連維修工具都這麼特殊~~~~請問電容異常的熱顯像有甚麼不同?

网友A:
因內部阻抗異常,在熱像儀上因溫度較高而顯示不同顏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內部阻抗異常,在熱像儀上因溫度較高而顯示不同顏色

那如果用紅外線測溫槍.測試得出來電容異常嗎?

网友:
使用紅外線測溫槍(單點測溫)無法像熱像儀般即時且全面顯示該區域溫度上升情形

例如這是用FLIR I7對T07AW ATU-R拍攝出的紅外線熱影像

可以看到溫度分布情形及最高/最低溫點

网友:
用紅外線修東西,狼大這我沒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