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x換電容的例子.

楼主(2011-09-23):
前天有一塊技x的板子有爆電容.想說既然技x換電容不收費(目前小星跟石頭都有收費).又離公司不遠就送去更換.換回來遠本想說不錯優換成固態的電容.但上機測試結果是CPU風扇轉一下就停.想說唉又要請AK大來一趟了.等AK來了後指給我看..........我覺得真是ooxx.隨然說免錢的服務不帶保固.但有這個例子後我想以後不會再送去技x換電容了.

网友A:
碰到MOS驅動晶片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到MOS驅動晶片腳位?

對阿整個都歪掉了= = 真是無言

网友:
好厲害 電容旁邊的IC 會跑呢  歪掉了......

网友:
數年前清理一台常在用的主機,那塊機板當時運作都還是正常的,但發現電容有爆漿情況。想說先送公司換好了。

結果送公司時是該公司門市小姐收件的,隔天接到技術部來電說:『那塊機板是壞的,要順便修嗎!?』

就那之後,那片機板變廢板了...

那片...也是技x的...

网友B:
這塊板子有玩過大風吹喔,mos別皮了換妳當鬼了n_047|

网友C:
雞排幫您換了電容,它不附檢測服務,所以換完就丟回來,那麼要去拿東西時,要當場再chenk一次,而回來後送電前,自己也要確認一下。
換東西,會波及旁邊的,那也難免,這是自己要注意的了。不收錢能幫您換電容,就該偷笑了,還沒跟你收料錢和工錢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板子有玩過大風吹喔,mos別皮了換妳當鬼了

AK大看過覺得是用錫爐換的.後來請他幫我拿去技x.服務小姐只說很抱歉這是工程師的疏忽.就在把它重新焊回.我想工程師的疏忽照成主板的故障這要算誰的阿?目前還有2片也是更換電容的一片保內4修得主機板.我看是凶多吉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雞排幫您換了電容,它不附檢測服務,所以換完就丟回來,那麼要去拿東西時,要當場再chenk一次,而回來後送 ...

受教了.自己也該多檢查一下才對.3Q

网友D:
直接換2.5V 1500uF的NCC PS-CON系列喔~雞排真重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直接換2.5V 1500uF的NCC PS-CON系列喔~雞排真重本

不知道可不可以跟對方取料自己回家換...

网友E:
免費換電容的廣告右邊有一排.....................放大之後是這樣的:讓新進維修人員訓練維修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免費換電容的廣告右邊有一排.....................放大之後是這樣的:讓新進維修人員訓練維修功力。 ...

看來我該去換眼鏡了.字太小沒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可不可以跟對方取料自己回家換...

對喔!因該先詢問一下的.

网友:
我有一片745的保外免費換電容回來後就掛了...

自己換還比較保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換2.5V 1500uF的NCC PS-CON系列喔~雞排真重本

不是雞排重本,是損壞電容那家的要倒楣了 ,換一顆要降賣價幾趴,集滿1000顆 換家

网友:
台南 技嘉 也是免費更換..但是也不保證 可以開機..
我也有收過 技嘉拿回來  發覺 背面 還有一小塊 錫渣...
黏住 很多點 好在 有發現不然 上電一定 很好玩..
所以 拿回來的板子 要先檢查 有沒有 錫渣...
遇過 2次 囉

网友:
這讓我想到一句話, "不用錢的最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