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給gkjnn 大&分離式冷氣室內機補焊完修暨改公板簡易配線參考

楼主(2011-09-23):
只給gkjnn 大,其他朋友們不要偷看~

网友:
^_^ 我偷看到了,眼睛會紅紅,得砂眼。

网友:
偶沒有偷看

偶沒有偷看

偶沒有偷看

网友:
me too,
me too.......

网友:
我什麼都沒看到.

网友A:
這兩塊差這麼多.接頭都不一樣.這.........怎麼搞.
而且它那縫隙很小.這塊看起來還有變壓器.塞得進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塊差這麼多.接頭都不一樣.這.........怎麼搞.
而且它那縫隙很小.這塊看起來還有變壓器.塞得 ...

原來的pin座要剪掉,
接頭要重做,
有些公板有附接頭端子,
公板有很多型式可以到冷凍柴材料行選購您須要的尺寸!
第一片的尺寸約8*9cm~

网友B:
因為好奇而偷看了一下!是三洋分離式基板
gkjnn大不知道這一塊基板是如何故障?(注意單晶片的接腳,99.9%重焊都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為好奇而偷看了一下!是三洋分離式基板
gkjnn大不知道這一塊基板是如何故障?(注意單晶片的接腳,99.9%重焊 ...

這一塊很奇怪.
有時無法遙控.
有時按開闢也開不了機.
有時半夜會自己啟動.
有時啟動後又不冷.
而且不正常時間越來越長.
有時卻又正常.應該這塊控制板掛了(有拆過別台換過就正常).

感謝t大指導.先補焊先.本想直接換公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一塊很奇怪.
有時無法遙控.
有時按開闢也開不了機.

100%補焊一定好

网友:
我沒偷看哦 !!

我是光明正大的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補焊一定好

50%按鍵漏電......

网友:
我就知道~~~~~你們在研究冷氣機控制基板啦

害我以為是交換MM電話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0%補焊一定好

感謝taso0427大大.真的補焊就好.救了我家冷氣一命.
補焊時就發現主控IC特別會吃錫.我就知道有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taso0427大大.真的補焊就好.救了我家冷氣一命.
補焊時就發現主控IC特別會吃錫.我就知道有救了. ...

三洋單面基板的通病

楼主:
恭喜gkjnn 大完修,
還好有署長出現~
原本以為該篇不會有討論,
而且也只對單一位前輩貼文參考,
所以發在新手貼文練習區這樣不會有偷賺積分問題,
沒想到有tsao0427大出現,
解決gkjnn 大問題!
現在該篇增加了幾個字在標題上面方便以後搜尋,
也要請W大移到家電-冷氣區了,
不便之處請見諒!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兩塊差這麼多.接頭都不一樣.這.........怎麼搞.
而且它那縫隙很小.這塊看起來還有變壓器.塞得 ...

中興良風分離內機機板,上下圖膠,空焊接觸不良,不好焊有膠會起泡,ic應該沒壞一腳一腳慢慢粘應該會好]

网友:
我也偷看一下 ~.........恭喜逍遙大 搞好囉~

网友:
下面那塊公版  我比較常看到耶

网友:
恭喜Gkjnn大完修,還好只是補焊,換了公板才發現只要補焊就會好,那真的會搥心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