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機|攝影機] XBOX 360三紅維修~開機三紅維修實例(無HDMI版)

楼主(2011-09-24):
品牌型號:MICROSOFT XBOX 360 無HDMI版

故障原因:開機三紅~三紅維修~三紅燈閃爍~無法開機

維修方向:重植或更換GPU

看一下主角

朋友帶過來的XBOX 360~不錯...已經拆好了n_118|

由於開閃光燈~看不太到三紅燈

來張特寫

取下板子

由於GPU已經變色嚴重~而重植球後容易有二修的機率

咱們更換新的晶片

這是無HDMI板的晶片

拍謝~顧聊天沒拍到拆晶除錫~所以特寫一下回焊的晶片型號

上電測試

沒風罩~所以不能開太久

完修啦~剩下的就留給朋友試了!

网友:
大大的部落格,變得好精彩~~~都有在看哦!   讚~~

网友:
三紅的出現機率挺高的.

网友:
不錯喔~~~這功力   真是強ㄚ

网友:
介紹真詳細

网友:
看來維修這條路要有好的技術和好的設備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好奇大的功力已經超越人的境界!

网友:
學會BGA,好像什麼硬體問體都能解決囉,看來好奇大只要再打個廣告,接修xbox生意就賺翻囉

网友A:
請問此晶片要多少錢??跟對面購買的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此晶片要多少錢??跟對面購買的嗎??謝謝

上淘寶看應該很多吧!不過品質優劣差很多喔!
因為有的PO新的~但來的東西很差的也有買過
我們都是有固定搭配的廠商訂貨
所以比較不會擔心品質上的問題

网友B:
哀我的3紅我才加溫到180度晶片就爆龜了..能請問溫度就還沒到融錫為何會這樣嗎...想要嘗試買顆gpu自己換.在請問沒HDMI版本的GPU都通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哀我的3紅我才加溫到180度晶片就爆龜了..能請問溫度就還沒到融錫為何會這樣嗎...想要嘗試買顆gpu自己 ...

XBOX GPU上風不能太近..很容易爆!!(偶爆四顆了..)
另有無HDMI晶片不能通用~看一下晶片最下方~有號碼~
無HDMI 為X02056-010
有HDMI....忘了~~~反正晶片不同~
另不要貪小便宜去買便宜的晶片.....假的壞的很多~

怕白花錢.....整台丟給好奇就對囉!!!!!!

网友B:
謝謝..水哥你爆4顆是自己玩的還是客戶要修的阿..我上風離很遠5公分左右感覺上風只能當助手下面溫度才是重點...我下面有控制到235度沒貼防熱膠帶沒變形沒烤焦溫度分段上的上面溫度也是慢慢加到版溫200左右就發現爆龜了看來沒有好設備要試出他的曲線不知要再爆多少顆...之前去買了一堆板子回來烤拆大約20幾片顯卡10幾片主機板.其中也有修好的...才抓到大概的溫度曲線..所以總結xbox就直接拆了換晶片比較省事不然多次bga主機板不知道會不會出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水哥你爆4顆是自己玩的還是客戶要修的阿..我上風離很遠5公分左右感覺上風只能當助手下面溫度才是重點 ...

當然是....買故障的回來練功囉~!!   徵三紅xbox~
最好一次OK啦~多次BGA板子易變型...再來就是PCB板掉點的可能性會變大~
總而言之...就是要不怕死~不怕燒錢~~@@"

网友(2011-12-08):
閱過,感謝精彩維修過程,有所收益。

网友:
偶ㄝ有一臺3紅機換GPU,90mm/90mm的cpu跟GPU散熱間,沒加一顆主動供電風扇,回修機率很高

网友:
給個贊~~
真是太強了.好多大大都在玩bga.我還停留在原地.要修修不好的一堆.我真不長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