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華碩 ASUS W7S筆電顯卡維修~畫面異常維修

楼主(2011-09-24):
品牌型號:ASUS W7S series

故障原因:開機畫面異常~無法開機~開機破圖~畫面六宮格~畫面分格

維修方向:8400顯卡故障~需更換改良型顯卡晶片

看一下主角

開機後畫面異常

有問題的顯卡

8400顯卡~無溫控型的晶片

更換全新的晶片

改良型白膠有溫控~2010版

板子除錫

回焊晶片

組裝~測試

溫控晶片的溫度較低!比較不容易有問題!

待機約50~60度

完修

网友A:
它原來的晶片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原來的晶片壞了?

報告A大~早期的603沒有溫控
所以造成很多這8400顯卡的晶片損壞
當然...這不是華碩的問題
是NVIDIA的晶片製程有瑕疵

更換有溫控的晶片後~基本上不會再回來了

网友B:
這台 有免費回˙原廠更換晶片的服務阿 一  應該也是幫你換改良的晶片 不用花錢的 只是要她沒送修換過基板 都可以更換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 有免費回˙原廠更換晶片的服務阿 一  應該也是幫你換改良的晶片 不用花錢的 只是要她沒送修換過基板  ...

呵呵~對呀~不過回原廠維修時效久一點!
而小弟所接洽不是直接針對USER~所以也沒辦法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A大~早期的603沒有溫控
所以造成很多這8400顯卡的晶片損壞
當然...這不是華碩的問題

這樣阿~我知道了

网友:
上次一联想本本,也这问题!!没设备,找别人搞的,花我380人民币!!!不知您这84芯片花多少人民币!!!!!!!!!

网友C:
其實不只是8400
8400,8500,8600系列都有類似問題,桌機版本也一樣
重值BGA是另一種Cost Down的處理法,我們這邊有同行是這樣處理的
畢竟換晶片聽到報價...10個客戶會有8個不修吧...
這是NV這批貨的暇疵...

网友:
前幾天在深圳買了1個g86-631要 165人民幣, 自己換了g86-6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不只是8400
8400,8500,8600系列都有類似問題,桌機版本也一樣
重值BGA是另一種Cost Down的處理法,我們這 ...

應該是價格抓太高了!

不過重植要看運氣~遇到有玩遊戲的~一定會回來!

也不一定撐過90天說!

网友(2011-10-31):
BGA重植新的晶片 太屌了!! 好奇大大真的太厲害了

网友:
恭喜好奇大完修,好奇大一直是BGA的翹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