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火狐看論壇的問題

楼主(2011-09-24):
我最近裝了火狐6.02來試用,發現登入論壇之後出現自動跳轉的說明後
,跳轉的頁面沒有顯示登入的帳號ㄝ(登入失敗?!)

屢試不爽....不知道是我的問題還是怎樣?

网友:
無法登入一般是使用IP連線的緣故,像用http://211.20.236.22/來登入的話一定是像你說的這樣。

网友:
也是用 火狐6.02
使用上沒問題喔!~

楼主:
那我再試試看....我沒用IP登入,我用網域位置連的...

楼主:
還是沒辦法......我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
連結論壇的...每次登入了右上角都沒顯示帳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是沒辦法......我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
連結論壇的...每次登入了右上角都沒顯示帳號 ...

老大︰
別的問題我不知道,這種問題你一定能解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別的問題我不知道,這種問題你一定能解決啦!

我熟硬體不熟軟體啦......我軟體白痴ㄝ...經國家認證的

我再摸摸看....很怪喔,就只有痞酷會這樣.....

网友:
XP 的話, 可能是曾經中毒後莫名其妙症狀, 以前遇到過一次.

停用所有附加元件, 特別是JAVA SCRIPT, 試試看.

网友:
用這個網址登入就不會呀
http://bbs.pigoo.com/forum.php

還是說,是這個問題呀?

楼主:
被我給弄好了...瞎貓碰到死耗子
首先...

我先將火狐中原有的餅乾清除.....

後來怎麼好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我在 UBUNTU10.04 下用 Firefox 也是沒問題的。

提供給 a471 參考!

^_^

网友B:
引用 楼主:
被我給弄好了...瞎貓碰到死耗子
首先...

感覺你好像是被鎖了 !!!

例如 : 密碼輸入錯誤超過設定次數 !!!

不知 PiGood 會不會鎖 !!

沒試過咧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覺你好像是被鎖了 !!!

例如 : 密碼輸入錯誤超過設定次數 !!!

你說到這點才讓我想起來,這個論壇好像連續密碼錯誤5次會被鎖住,我忘了是鎖多久了。
不過a471說的應該不是這個問題,a471是客氣啦!只要確定火狐沒問題,他一定有辦法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到這點才讓我想起來,這個論壇好像連續密碼錯誤5次會被鎖住,我忘了是鎖多久了。
不過a471說的應該不 ...

我帳號密碼都沒輸入錯阿,登入後跳出小筐筐說三秒後就跳轉頁面...

正常情況跳轉後右上角會出現帳號,而我的沒有~反而出現輸入帳號密碼的
地方....很像之前換網域時用IP位置瀏覽的情況....

管他~反正弄好了說

网友:
把cookies刪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