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華碩小筆電Eee PC 900~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1-09-24):
品牌型號:華碩小筆電 ASUS Eee PC 900

故障原因:過電不開機~電源燈不亮~開機冒煙有燒焦味~無法開機~不能開機

維修方向:電源供電保護或斷路

看一下主角

華碩的小筆電~EPC 900系列

拆機後看到入電側有顆MOSFET爆開損壞

且有被處理過~有焊接的痕跡

機子所搭載的是4925B (SI4925BDY)

與上次處理過的ASUS U5F筆電損壞問題相同

不過這次被換上的也是同型號~但為何又不行

如果上電後~筆電的待機電流會在大約1.5A~2.0A

有電池充電的情況下大約在2.0A~3.0A

在極大的電流運作中~尤其是充電有較大的附載電流

如果對應的被動元件有問題時~必會造成主動元件的損壞

焊上一顆新的~咱們眼尖的讀者有沒有注意到不同

先空載不上電池試機

確定電流沒問題後~再上電電池試機
燒機看一下食尚玩嘎5~小弟也是阿嘎的粉絲XDD

此時充電電流大約在2.2~2.4A浮動

YOUTUBE過了N小時

看一下電也充快飽了(90%)

此時電降到大約1.4~1.6A浮動

測試都沒問題~完修啦!

這篇證明了~被動元件要先處理~再來處理主動元件

若有問題的被動元件沒有處理而換上主動元件上電

那想必再續燒的問題還是會再出現!

网友:
不同處是少一顆電容嗎..

网友A:
電容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短路了!!

電容並沒有短路喔!也沒有很明顯的擊穿~測量容值也都正常
但負載後就是會有問題XD

网友(2011-12-09):
你們多好厲害:):)具續淺水

网友(2012-01-29):
太詳細了,哈哈哈,謝謝啦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並沒有短路喔!也沒有很明顯的擊穿~測量容值也都正常
但負載後就是會有問題XD ...

那抓出這顆SMD貼片電容的方法為何???
(抓這種SMD貼片電容真是一大問題啊!!)

网友(2012-03-09):
請問有大大知道上面那顆貼片電容的規格嗎? 我量了應該已經短路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2012-05-12):
我遇過不是短路就是有阻值,倒沒想過負儎匹配問題~~~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