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宏碁 ACER Travelmate 290筆電維修~開機沒畫面維修實例

楼主(2011-09-24):
品牌型號:宏碁 ACER Travelmate 290

故障原因:開機沒畫面~電源燈恆亮~無法開機

維修方向:82855GM空焊

看一下主角

開機沒畫面~沒動作~電源燈恆亮

拆機後先測到CPU核心電壓沒出

量測到...

上管入電為19V~無VTT

下管電壓為0V~VTT=5V

在無VTT的情形下~表示PWM IC可能損壞

小弟上助焊劑~先加焊ADP3025(有鉛製程)

上機小測後~CPU供電出來了

但機子還是沒動作!電源燈恆亮

再來拆焊北橋

北橋為RG82855GM

除錫

植球
晶片還是原色

開機小試

完整組裝再試

有一條橫的亮線n_099|

网友:
恭喜完修,大大bga功力真強

网友:
怎麼看完後,覺得好像在吃「魯肉飯」一樣,
BGA一整個...好順啊~~

网友:
BGA未試過,
期待有機會一試。

网友:
哇咧~論壇內大大PO的植球都能那麼整齊畫一.....

等我會都不知毀掉幾塊板了= ="

网友(2011-11-16):
BGA一整個...好順啊~~期待有機會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