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 一個 775 的背板

楼主(2011-09-24):
有人 有 不要的 775 背板嗎?可便宜賣嗎

買了一塊775的板子,卻奇怪風扇怎都沒辦法固定,還以為只要裝四顆螺帽就好...
原來少了背板 ~"~

順發,大林,禾樺,中將電子沒單賣背板

高雄我自取

=====================================================================

不是用intel原廠散熱器

補充照片
風扇logo

風扇logo

風扇logo

側面照

散熱器側面照

散熱器側面照

底部照

散熱器底面照

散熱器底面照

mb 775插槽照

我還以為只要買支援 "775"插槽就可以,請問還要注意什麼嗎?謝謝

网友:
電子材料行不會有賣電腦的CPU背板
可以到有賣電腦的店家詢問看看
背板的部分最好帶去合合看
有的高度不同~會沒辦法鎖上喔!
密合度也可能不夠!

网友:
網拍上有賣啊!
你打 "775背板" 就有一堆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775%ADI%AAO&t=0

网友A:
LGA775主機板用INTEL風扇要背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GA775主機板用INTEL風扇要背板?

小的就是這樣做.........

把原廠風扇的扣具拿掉後用螺絲鎖在強化背板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的就是這樣做.........

把原廠風扇的扣具拿掉後用螺絲鎖在強化背板上.

那就是你不是用INTEL原廠散熱器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不是用INTEL原廠散熱器啦.....

是用I NTEL 原廠散熱器,原廠的塑膠扣具換成買來的螺絲和底板來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用I NTEL 原廠散熱器,原廠的塑膠扣具換成買來的螺絲和底板來固定。

喔......知道了

网友:
不只775,現在的1155加背板也有不錯的效果喔~

网友:
青鳥11代不是有風扇加背版120元?

网友:
我有來找我拿吧.見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