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Va 網路介面卡出現驚嘆號

楼主(2011-09-24):
ASUS A6Va 網路介面卡出現驚嘆號

ASUS A6Va 網路介面卡出現驚嘆號

原本 ASUS A6Va 日日盡心盡力協助我打工!

近日突然出現 沒有安裝實體網卡 訊息

在 裝置管理員看到 網路介面卡旁出現!驚嘆號

執行 掃瞄硬體變更 , 哇好幾個裝置都出!驚嘆號
試過下列幾個方法 , 折騰數日 ,偶有正常狀態 , 關機重開,依然出錯.

a. 系統砍掉重裝.
b. 換硬碟重裝系統.
c. 拆卸 無線網卡 , 512M DDR2 RAM ,重裝系統
d. 拆 電池 , 重裝系統
e. 重刷 BIOS,復原預設值

A6 本本雖然有點年紀,用來還順手! 望大大們ˋ指引方向!

网友:
重裝網路卡驅動程式還是不行嗎?

网友:
到檢視->裝置/資源 切換看看 這些裝不起來的有沒有關連性

网友:
一堆驚嘆號
基本上這幾種裝置都跟南橋有關係
如果已排除進水那就不妙啦
真奇怪A6VA很少南橋壞的

楼主:
1.重裝驅動程式<--依然是驚嘆號!
2.到檢視->裝置/資源 切換看看<-- 裝置沒正常起動 , 就沒看見那些異常裝置
3.確實沒進過水
4.有一情況日前未說明,我本本電池本來還能正常使用,
  後來出現網卡異常後,電池也失效了!
  電池基本量不到電壓,電腦提供 85% 充電中!

网友:
ASUS的網路驅動不好裝,特別是無線網卡,如果是INTEL的,必須先裝公用程式,再裝驅動程式,否則永遠會出現打黃色冒號的網路配接卡

网友:
有種病毒會破壞網路介面的檔案,也是會變成一堆金嘆號,給你各方向,並不是驅動程式有問題

网友:
最簡單的...重灌看看!!!!

楼主(2011-10-29):
6樓,7樓 2位大大 , 所提方法 都已經試過 , 連硬碟 都換過 !
結果還是一樣!

网友(2012-02-22):
我建議外面買2百多的usb網卡試試,說不定是網卡硬體故障

网友:
這幾個共通的可能是3V電源,或許某個晶片電容短路或者有"螞蟻s "停留在裡面不動了造成漏電(或短路)。
先徹底清潔吧!
附圖是ACER TM800的電路板,上有網卡晶片,1394,cardbus等

网友:
88E8001的網卡很容易掛
常出現在V6000與A6000機種
除了排除網卡故障~還要排除南橋故障喔!

小弟近期就有遇到V6000(V6V)
開機跑碼檔D4~記憶體裝不裝都是檔D4
先幹北橋後~開機不跑碼斷電
斷電後待機電流維持在0.01A(100mA)
屬主板小短路情形~但可再次開機
後來多開個幾次~88E8001網卡發燙

先拆解88E8001網卡後掉電會停在正常的0.0015A待機電流
機子雖無完修~但驗證了網卡短路問題

可以購買USB的網路卡來裝或是PCMCIA網卡來裝!

网友:
看來有可能是硬體的問題,你顥示的地方,好向都在南橋部份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 本本已經報廢回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