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容量不同廠牌的電容.所測量的值.都不相同

楼主(2011-09-24):
請問各位先進.請問你在量無故障電容時.是否每一買棵電容所測量的值.大約都差不多.與標示的值所差無幾.因為我剛買的電容表.相同容量不同廠牌的電容.所測量的值.都不相同..各位是否有這種狀況

网友:
如果是新鮮的應該會跟標示容量相差不遠,如果差到10%甚至超過20%
就不能用了...

网友:
這種情況很正常的,只要不是差很多(20%)以上,且工作正常,我想是沒多大關係的!

^_^

网友:
一般市售電容容量多會帶有誤差,且未經充放電的電容比起充放過的電容,其測量結果也會略有不同

网友:
多少有差,但是不會太離譜。參考參考究竟沒有那麼標準。

网友:
會有誤差,實際和標示值差不了多少,除非是買到放置很久的庫存電容.

网友:
唉!同廠牌同系列同規格同一批,做出來也不一樣

楼主:
謝各位指教..我買一個426的電容表.量主機板用電容 6.3v 820 .一開始顯850左右的值1秒然後就衝到960左右.而且測驗值尾數會飄移..用2000uf檔測量..有些大顆一點1000uf..測量就正常..1500uf.有些值正常.有些不同牌的就偏高...不知道這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正常就要退貨了

网友A:
我不知道你要退多少貨,如果只是跟電料行買幾顆的話,還可以就不要太挑剔。真的想把電容量準確,還是要用昂貴的LCR儀器,不然別太麻煩人家比較好。

前面有講了正負20%之內都可以用,便宜的電容表量不出好壞,約有九成多的準度,這比完全沒有電容表好很多很多。這些舊文討論已有,自己去找找。

選用電容就好像選憲兵一樣,一開始大叫身高170以上出列(容值大小)。但身高有170的,不代表身體是健康的;電容的容值不能代表體質。

我很不想一直打一樣的字,只是怕你因為不知道而不小心跑去電料行當了澳客,所以就出來提醒一下。電容好不好不是只有看容值,還有其他的條件。

(根據我用LCR電表量的心得,同樣一顆電容,不管好壞,在LCR表上量出來的值都比電容表小些或一樣。除非外出,不然我是不會用便宜電容表量的。)

网友:
我最近也有這方面的困惑,電源供應器大的那一個電容好像電容值有點偏低,主機板上拆下的好像都有點偏高有測到3300uF到4200這樣是正常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要退多少貨,如果只是跟電料行買幾顆的話,還可以就不要太挑剔。真的想把電容量準確,還是要用昂 ...

謝謝你的指導.因為在修主機板時.有留一些中古電容.

一如上述
量主機板用中古電容..一開始顯850左右的值1秒然後就衝到960左右.而且測驗值尾數會飄移..用2000uf檔測量..有些大顆一點1000uf..測量就正常..1500uf.有些值正常.有些不同牌的就偏高.

如你所述..我的測量值已經超過正20%.而且在測量其他的電容時...有一部份電容測量值都是超過原電容的標示值.

我只是覺得不要超出太多..不然無法分辨判斷...而且
一開始顯850左右的值1秒然後就衝到960左右.而且測驗值尾數會飄移..用2000uf檔測量.

故障電容一開始顯575左右的值1秒然後就衝到761左右....原值是850uf  6.3v

更有趣的是量一顆10000up的大電容.用20nf量..10.1..就很準

#####我不知道上述這種情形.電表是不是品質不良瑕疵 .當然不能要求一個400元的電表能有多好..但也不要太離譜吧

第一次使用電容表.不知道電容表的特性..如果就是電容是品質不良瑕疵...我可能就要退剛買的電容表了.....

我想台製1000玩電容表.應該會好多了,不至於太離譜

敝人再次謝謝各位前輩的指教

网友:
儀具的振盪頻率也是問題喔,這在LCR或小型手持電容錶常發生

网友:
今天換電容100uF/6.3V  量起來有1200... 4顆都相同

於是我加測阻值,沒異常就直接上了

儀器會有誤差問題,電表不是專業儀器 誤差一定更大,那個值只能參考

有用過示波器的人一定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