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POW的PG

楼主(2011-09-24):
請教
各位大大 電腦的POW的PG空載測會有電壓嗎?

网友:
個人所遇到大部分電腦主機的PSU在空載時, P-ON後 PG均會有4.5-5.V電壓;
但遇過一個廠牌:NEXT Power 型號:380PW (具APFC) ,主要控制IC 共3個,分別是L6562N, KA7500C, SG6510DZ1,只在有負載情形下才有PG約4.78V輸出,供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