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變壓器的問題

楼主(2011-09-24):
AC110V to DC12V,5V.jpg.gif
圖片是網路找來的

請問一下圖中的110V>15V變壓器要用哪種的
用自藕變壓器可以嗎?

网友:
我只知道不要用高頻變壓器,會爆n_058|

网友:
如果是供電給7812  使用AC110V==>AC12V 即可
全波/橋式 整流 +濾波電容   DCV=AC12V * 1.414  ...
===================================
7812 /1A  +  7805 /1A  同一變壓器總共要輸出2A   材料行不好找變壓器2A
總輸出1A  可選擇方案二

方案一
           買12V 鹵素燈泡(裝潢用投射燈)  專用變壓器 12V  4~5A   50~60W
           有二種
                      推薦這種==>變壓器 輸入AC110V/60HZ   輸出AC12V/60HZ  具規模材料行好找
                   不推薦這種==>電子式變壓器 這是高頻輸出AC12V

方案二

GOOGLE 找一下 [PT-12變壓器]
台灣的電子材料街應該都有在賣(高雄 長明街  確定有)
高職電子實習 一定要買的

圖片下面連結

中信變壓器  PT-12變壓器
輸入電壓: AC110V
輸出電壓電流: AC   0V-3V-4.5V-6V-9V-12V 1.2A
http://www.jin-hua.com.tw/c1_product.asp?id=9720

三立變壓器  PT-12變壓器
輸出電壓電流: AC 0V-6V-9V-12V 1.2A (看來3V-4.5V太少使用 被省掉了)
http://www.jin-hua.com.tw/c1_product.asp?id=9628
http://shop.cpu.com.tw/product/2819/info/

方案三
買2手 DVD 電源 模組(+12V / + 5V )

网友:
用"自偶變壓器"或是"ooxx"變壓器都沒差
只要輸出是15v的就可以

重點是你的負載是瞎米東西
AC15V經過橋式整流加電容濾波,電壓大約是15*1.414=21V
7805穩壓IC輸入21V輸出5V,多出來的16V全部會變成"熱"
如果輸出5V 1A的話,7805就會有"(輸入-輸出)*電流=W"
21-5*1=16W <==7805會有16W的熱量,等同一隻小功率烙鐵
建議你直接說出你的用途

网友:
建議用 6-0-6 變壓器橋式雙電容+-整流,
負電壓當地 gnd, 8V 接上 7805, 16V 接上 7812 熱消耗比較少.

网友:
1. 12V是做什麼用的,負載是什麼,所需電流為多少mA?
2. 5V是做什麼用的,負載是什麼,所需電流為多少mA?
3. 不要用自藕變壓器

建議:
1. 變壓器(單組) : AC110V --> AC12V(2.5A或3A)

若用一組變壓器,在7805的輸入端,最好加一個限流電阻.
DC Vout = 12V x 1.414 = 16.968V,算17V,
7805的輸入最好>=8V.
7805 的Vi/vo壓差 = 17V - 8V = 9V,Imax = 1A
限流電阻R = 9V/1A = 9Ω,W = 9V x 1A = 9W,用20W或30W.
9Ω可用3Ω/10W x 3,或4.7Ω/10W x2,10Ω/20W或者接近值.

* 7805和7812的額定最大輸出為1A,建議使用最大輸出值為800mA.

2. 變壓器(雙組) : AC110V --> AC12V(1.2A或1.5A),7.5V或8V(1.2A或1.5A)

注意7812和7805的散熱.

如果12V的需要電流較小,可以參考以下做法: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rg/5-15v-4setsPower.htm

如果想做可調的,可以參考以下做法: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ost/ee/AdjEIPowerLm317Lm337.htm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答

用途:無聊亂做= =
其實就是無聊看到電路圖想來做1個

不過為什麼不要用自藕變壓器 能說明一下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答

用途:無聊亂做= =

價錢太高了!! 一般變壓器沒有絕緣的問題!!

网友:
有點毛骨悚然的感覺
知道自耦變壓器是甚麼嗎? 用在何處適宜嗎?
自耦變壓器是指它的繞組是初級和次級是在同一調繞組上的變壓器。
把繞組次級拉回串到初級繞組再輸出
1.  因此次級失去隔離意義
2.   總輸出=初級繞組 + 次級繞組  = AC 110   +  次級繞組
     專門來墊高AC110  IN 的   110=>220==>380

网友:
自偶變壓器不只能升壓
它也能降壓
只是它的一二次測沒有隔離
在使用上較具有"感電"的危險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Q很高的設計
+5V不會產生太多的熱
又可省一組橋式

楼主: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自偶變壓器是啥
可是我這有一顆自偶變壓器= =
拿它來用的話會有啥危險嗎

另外如果不需要5V 只要把7805跟C1拿掉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不好意思!上回夜深愛睏,丟出圖就去躺平了。

若仍覺得 7805 的輸入電壓高,可以如下圖在 D2 位置插入1~2顆整流二極體,這種整流電路以前常用在公司大型機台的步進馬達驅動板。

※沒實際做過這版本給 CD-ROM 用,保險絲的規格也是隨便填一個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自偶變壓器是啥
可是我這有一顆自偶變壓器= =
拿它來用的話會有啥危險嗎

"自耦變壓器" 是啥?您可以嘗試 Google 一下 "variac" 或 "Autotransformer" 多瀏覽幾個連結文章就會清楚多了,文章中的插圖優先看,再比較標準的變壓器符號更容易理解,中文網頁就要試試手氣。

网友B:
可以在7805/7812輸出與GND間,加裝一0.1uF陶質或積層電容,可避免穩壓IC發生震盪情形
自耦變壓器本身是靠自感方式升降電壓,所以輸入與輸出端隔離不好,有較大的感電危險
自耦變壓器的好處是同容量下體積較小,且較好達成輸出無段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7805/7812輸出與GND間,加裝一0.1uF陶質或積層電容,可避免穩壓IC發生震盪情形
自耦變壓器本身是靠自 ...

我手上只有0.001uf的塑膠電容 可以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