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家電維修服務站-奇美CHIMEI CMV 933A LCD液晶螢幕閃一下後黑屏

楼主(2011-09-25):
這是做特殊行業的朋友拿來的.一次拿了三台CHIMEI CMV 933A來.
至於是做什麼不能曝光的特殊行業.這就不能說了.講了可是會死人的.
您們可以自己去想想.什麼行業會用到這麼多螢幕?

這三台當初是一起買的.剛好過了三年保固.
而且三台還一起壞.故障狀況都一模一樣.
這可厲害了吧!以下我們就來看看今日主角.

故障狀況是剛開機時有影像.
比較暗了一點.大約5秒後.畫面就不見了變黑屏.

各位應該覺得是軟的吧!我也這麼覺得.
說實在.我也不想發這篇.怕被各位先進大人罵.尤其是老大.
只是發這篇是要讓一些人看清楚一些事實.
所以就硬著頭皮發了.

看清楚了嗎?您可以再近一點.

這樣呢?好吧!我再近一點.

如此應該看到了吧!
機殼竟然用膠帶黏.連螺絲都省了.

拆下膠帶不要忘記畫線做記號.
等一下您就知道要幹嘛了.

拿開鐵殼.絕緣塑膠片有一處受熱變形了.

這就是使絕緣塑膠片受熱變形的零件.

拿出機板.正面那個地方已被燻黑.

很明顯有兩顆電容變形了.把所有電容全換了.

翻開p+I板背後.這零件附近有一些焊點都虛焊了.
把p+I板焊點全面補焊一遍.補強它的功能.

裝回鐵盒並以貼布黏好.
剛才說畫線做記號.就是用在這裡.
如果沒有照原記號裝回.將會導致插座和VGA插座位置不對.
那麼外殼就裝不回去了.而且插頭也無法對準插入.

上電試機成功.
說也奇怪.這三台全部故障都一模一樣.
受熱位置也都相同.而且連燻黑位置大小也都長得一樣.

人客啊!您終於知道為什麼液晶螢幕會越來越便宜了吧!
一分錢一分貨.大廠商都聽到您們的需求了.
這就是節能省碳吧!

网友A:
恭喜Gkjnn大完修,說到奇美手上還有一台938a修不好,常講的故障都換掉了,不曉得要從哪裡下手!

网友B:
要畫線依原來的位置蓋回去. 不知道工廠是怎麼組裝的? 用治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Gkjnn大完修,說到奇美手上還有一台938a修不好,常講的故障都換掉了,不曉得要從哪裡下手! ...

可以發上來請求前輩支援.如果是客戶的.修不好直接換板比較快.
儘量不要修太久或退修.這樣會失去客人對您的信任感.
做維修久久長長.一定要贏得客戶的信任.這樣客人自然而然就會為您宣傳.

我都是做口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畫線依原來的位置蓋回去. 不知道工廠是怎麼組裝的? 用治具嗎?

機器自動定位系統?

网友:
工廠裡有治具協助他們定位啦....

這設計的太扯了,連一顆螺絲都沒有..

网友:
還以為您劃線出來要給它鑽孔上螺絲說~

网友:
開卡攜諾還是貓子間的嗎

网友C:
是不是開地下XX站的n_141|

不過這類沒有面板固定鐵框的螢幕其實後期很多,主要是省材料也可以讓螢幕更薄,這類螢幕外殼卡榫都很緊(因為完全靠外殼固定內部零件及支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開地下XX站的

不過這類沒有面板固定鐵框的螢幕其實後期很多,主要是省材料也可以讓螢幕更薄 ...

狼大真是內行.

网友:
想問4PIN發熱IC功能??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