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顯示器驅動IC

楼主(2011-09-25):
最近一直想規畫個VFD或NIXIE電子時鐘,找尋資料時發現兩個還不錯用的VFD驅動IC:

1. MAX6921/6931:串列介面,76V 20輸出。

2. TD62781AP:並列介面8進8出,60V電壓輸出。

以上請大家參考,若有功能更好也容易買到的,尚請不吝分享......

楼主:
憑記憶中的印象,又找出一個跟TD62781AP類似但電流更高的IC,UDN2981:

楼主:
當然還有legion大採用的蘇州CHIP公司STF16360:

但CHIP公司那份5頁的技術資料實在有夠「精簡」,與MCU連接的串行介面說明太少,實在懶得去推敲那份時序圖......
不知legion大是否有較詳盡的資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當然還有legion大採用的蘇州CHIP公司STF16360:

不好意思,工作在忙被操了很多天了
STF16360的原始資料都是這麼多而已,沒有什麼特殊的資料
當初一開始也看不懂,想說怎麼會有這麼懶的工程師作這種時序圖
後來只能推敲一下看了兩天才看的懂,就順便把驅動的程式也寫了
現在再回頭看又看不懂了,真的有用到時,我再把寫的那段給你
現在都是一目十行,過目即忘,十分鐘前寫的,十分鐘後就忘了怎麼寫的
不過這棵是靜態用的,應該不是NIXIE管在用的
動態的CHIP應該不少,像PT16312也應能用,
不過上面你列的記得台灣都買不到,要到對岸才能買的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工作在忙被操了很多天了
STF16360的原始資料都是這麼多而已,沒有什麼特殊的資料
當初一開始也看 ...

感謝legion大回覆,前面提的那些驅動IC比較適合VFD顯示器,NIXIE電壓比較高,驅動方式也不太一樣,但也因為是冷陰極管,少了燈絲反而比較單純。

大概又看了一下STF16360時序圖,輸入部分應該是類似移位暫存器+LATCH(如CD4094或74LS595),R就是RESET,這比較簡單就是將移位暫存器歸零,EN是將移位暫存器轉移到LATCH上,DIN是DATA BIT,CP就是將DIN移進去的CLOCK,所以是先以DIN與CP將36 BIT移入暫存器內,再以EN將移入資料鎖在LATCH上,輸出腳就是LATCH上的資料,只是準位已經是驅動VFD所需電壓,這樣的解讀應該沒錯吧?

最近可能會先做個NIXIE時鐘,沒跟上幾年前NIXIE CLOCK熱潮,現在管子漲了2~3倍又不好買,為了紀念價值還是忍痛買來做一台收藏。

下個階段再來翻修那個30年前做的VFD電子鐘,那6支VFD管都還很正常工作著,只是沒有停電繼續計時功能,想重新以89C2051+DS1302來作主控電路,所以才在找VFD驅動IC。

http://bbs.pigoo.com/thread-3234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工作在忙被操了很多天了
STF16360的原始資料都是這麼多而已,沒有什麼特殊的資料
當初一開始也看 ...

MAX6921或STF16360不只用來驅動靜態VFD,動態驅動也做得到,因為多工VFD 的柵極與SEGMENT都是使用一樣的電壓位準,這些輸出有些當DIGIT SELECT(柵極)有些當SEGMENT驅動,只要由CPU按掃描時序送出資料,一樣也能驅動動態VFD。

网友B:
LEGION & YSC 兩大:
    台灣買不到貨真是令人愕婉!! 這東西要去資源回收廠找好像不容易喔!!  47141 ...不知道容不容易取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GION & YSC 兩大:
    台灣買不到貨真是令人愕婉!! 這東西要去資源回收廠找好像不容易喔!!  47141 ...不 ...

47141?是74141吧?NIXIE數字管解碼驅動IC,
74141露天拍賣還買得到,是前蘇聯製,1顆貴到60~80元,
我打算用電晶體+常用IC來做,因為怕以後壞了買不到。

74141不只難買又貴,這次我不採用的原因是很耗電!因為是古老傳統TTL,
不是之後改良的LS,要將輸入腳拉成低電位也要有相當的推動能力(A要1.6mA  B,C,D更要3.2mA),
一些常見的Cmos IC不一定能推得動。

楼主:
這兩天有找到台灣普誠公司有一系列VFD驅動IC:

都是掃描式的,對應大小規模VFD都有,也有按鍵掃描介面,
以一般電子鐘來說大約是7字節8位數以下,PT6315-S應該很合用,
是28PIN 300Mil SOP包裝,腳距是1.27mm,很適合用在少量生產或DIY。

PT6315-S內部方塊圖:

腳位圖:
PDF檔:http://www.princeton.com.tw/downloadprocess/downloadfile.asp?mydownload=PT6315-S.pdf

這顆對岸掏寶有人賣,一顆開價7元合台幣約35元,若買得到應該是很完美的解決方案,
普誠公司在新北市新店區,在台灣反而不知要找誰買?

网友A:
這棵在台灣應該買不到,除非有大量的需求,很多晶片反而要對岸才買的到
至於上面的pt6312反而在一些報癈的vcd或dvd很容易找到
如果單純只是小量測試說不定pt6312還比較容易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棵在台灣應該買不到,除非有大量的需求,很多晶片反而要對岸才買的到
至於上面的pt6312反而在一些報癈的vcd ...

經legion大這麼一說,在露拍找了一下果然有人賣PT6311跟PT6312,
賣家賣的東西都是跟DVD播放機有關,可見這主要市場還是在視聽音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