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家電維修服務站-奇美CHIMEI CMV 933A LCD液晶螢幕閃一下後黑屏

楼主(2011-09-25):
這是做特殊行業的朋友拿來的.一次拿了三台CHIMEI CMV 933A來.
至於是做什麼不能曝光的特殊行業.這就不能說了.講了可是會死人的.
您們可以自己去想想.什麼行業會用到這麼多螢幕?

這三台當初是一起買的.剛好過了三年保固.
而且三台還一起壞.故障狀況都一模一樣.
這可厲害了吧!以下我們就來看看今日主角.

故障狀況是剛開機時有影像.
比較暗了一點.大約5秒後.畫面就不見了變黑屏.

各位應該覺得是軟的吧!我也這麼覺得.
說實在.我也不想發這篇.怕被各位先進大人罵.尤其是老大.
只是發這篇是要讓一些人看清楚一些事實.
所以就硬著頭皮發了.

看清楚了嗎?您可以再近一點.

這樣呢?好吧!我再近一點.

如此應該看到了吧!
機殼竟然用膠帶黏.連螺絲都省了.

拆下膠帶不要忘記畫線做記號.
等一下您就知道要幹嘛了.

拿開鐵殼.絕緣塑膠片有一處受熱變形了.

這就是使絕緣塑膠片受熱變形的零件.

拿出機板.正面那個地方已被燻黑.

很明顯有兩顆電容變形了.把所有電容全換了.

翻開p+I板背後.這零件附近有一些焊點都虛焊了.
把p+I板焊點全面補焊一遍.補強它的功能.

裝回鐵盒並以貼布黏好.
剛才說畫線做記號.就是用在這裡.
如果沒有照原記號裝回.將會導致插座和VGA插座位置不對.
那麼外殼就裝不回去了.而且插頭也無法對準插入.

上電試機成功.
說也奇怪.這三台全部故障都一模一樣.
受熱位置也都相同.而且連燻黑位置大小也都長得一樣.

人客啊!您終於知道為什麼液晶螢幕會越來越便宜了吧!
一分錢一分貨.大廠商都聽到您們的需求了.
這就是節能省碳吧!

网友:
屎啊(是啊)!一分錢一分貨啦!

网友A:
板大 請問 我有一台客戶低HANS.G X500 15吋 原本是點燈就會不顯示..換高壓版之後..一樣問題..但是 看的到畫面...就是不亮...用2-3片高壓一樣問題..看燈管也是沒燒壞  板上好像沒有這相關產品...是不是壞燈管....手邊沒有測試燈具工具...幾片高壓都一樣問題 4燈大口 感謝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大 請問 我有一台客戶低HANS.G X500 15吋 原本是點燈就會不顯示..換高壓版之後..一樣問題..但是 看的到畫 ...

沒有測試燈具工具.直接用高壓板就可以點燈了.您只要接上高壓板的vcc.gnd再給on/off一個5v電壓即可測試燈管有沒有損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測試燈具工具.直接用高壓板就可以點燈了.您只要接上高壓板的vcc.gnd再給on/off一個5v電壓即可測試燈 ...

感謝指點  所以說 給ON/OFF 5V電壓之後 一樣一閃就滅 就是燈管組有一邊短路暸 造成短路保護..是這樣吧 板大 最近在去拆解點燈試看看  謝謝 之後再回覆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指點  所以說 給ON/OFF 5V電壓之後 一樣一閃就滅 就是燈管組有一邊短路暸 造成短路保護..是這樣吧 板 ...

是的.期待您的維修實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期待您的維修實例.

呵呵  希望我會...因為 從來沒發過維修實例...有些東西在修理時也沒想過拍照..修好也只是滿足個人的小小成就 所以  我才賴皮在這..哈哈 感謝版上的點解 跟版大的指點

网友A:
最終 被我搞壞了..本來可以點燈了不小心 12V碰到接地..全機自動關閉..再開機之後  不會顯示了 MCU發燙 掛點 但是 好消息是...它會亮了...我已經笑不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終 被我搞壞了..本來可以點燈了不小心 12V碰到接地..全機自動關閉..再開機之後  不會顯示了 MCU發燙 掛點 ...

剛開始一定是這樣.花錢學經驗.

沒有付出那來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