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2吋沒有電源燈救命丫

楼主(2011-09-25):
]
保險絲壞掉.量橋整不正常.但把橋整拿下量就正常..請問是那裡有問題~.~

网友:
你的電容值有量過嗎??

网友:
檢查一次測

网友:
建議:電錶檢查MOSFET是否已SHORT.

网友:
你的宣告方式,除非是有處理過此機型的人
不然想幫你都有相當的困難
建議你先查電源部分pwm ic的datasheet
官方都會有應用電路圖
通常會燒保險絲,不外乎
橋式整流.壓敏電阻.高壓電容.power mos.pwm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