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US A3000 NB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1-09-25):
同事的A3000 NB不開機請求協助維修,查一下資料都說是通病(常發故障),雖然

說是通病但是NB光是拆裝也是很費工費時的,這台從拆修、清潔、組合也花了2小時

,寫篇圖文維修實例給有興趣的同好參考一下,NB維修也是可以DIY的,歡迎大

家一起來討論。

A3000外觀
型號
主機板--CMOS電池CR2032順便更新
故障SMD電容C225氧化漏電~~(很小一顆放大5倍拍照)/容量473(0.047UF/10V)
位置在MINI PCI插槽的左上側 要揭開黑色的貼紙才能看見
更換一顆同型SMD電容(直接拆掉不裝也可以,但是電池充電指示燈(橘燈)不會亮
可以開機了-->開機首頁
BIOS重新設定
正常開機完成-->XP桌面
故障點電路圖
A3000(A3N)電路圖
ASUSA3000 A3N電路圖.pdf (951.34 KB, 下載次數: 179)

网友:
下次再玩到就不要全拆了~拆蓋就能處理到XD
殺.....

网友A:
請問樓主您如何發現不開機是這顆電容造成的,可以指導一下嗎。謝謝

网友:
上次也遇同機型的觸控板故障,是左按鍵故障,一時又找不到零件,索性到BIOS把這項給關掉,直接用外接滑鼠操作.
找不到故障點...
找不到電路圖…
結果…又找不到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您如何發現不開機是這顆電容造成的,可以指導一下嗎。謝謝

告訴你一個秘密我也不知道,在痞酷論壇爬文不小心看到的就把它學起來。

网友(2011-10-26):
A3000手中也還有一台.....
也是不開機,不過我對筆電並不熟....
找時間也拆來看看是否也是一樣的故障點.....
不然SMD那麼小一顆,我會找到眼花.....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假日來試試,謝謝分享!

网友:
謝謝分享!看到的就把它學起來。

网友B(2011-11-29):
可以請問一下樓主,那筆電主機板的電路圖都去哪邊抓的阿?順便請問一下,那放大鏡是去哪邊買的,效果還不錯ㄡ~~是之前團購的那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請問一下樓主,那筆電主機板的電路圖都去哪邊抓的阿?順便請問一下,那放大鏡是去哪邊買的,效果還不錯ㄡ ...

1.網路亂逛亂抓,只要你有心就有好心人提供。
2.p拍--網路電料店--購買的,一個NTD70元~~2片放大鏡可展開收納,2個燈(1個白光照明用、1個紫燈驗鈔用)看小零件很方便。

网友(2012-01-29):
真是詳細,太感謝了,又學到了很多很多,謝謝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