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345ap 背光有問題, 北部哪裡有配燈管或 INVERTOR 呢

楼主(2011-09-25):
HP dv 1345ap notebook
朋友送來要求幫忙看看
說是螢幕保護黑屏後再動作, 從黑暗到出現畫面, 先出現暗紅的畫面, 然後漸亮到比較正常. 最近更加LCD 畫面跳動, 但是外接螢幕正常, 懷疑是燈管老化或INVERTOR出問題, 但是哪個才是元兇呢....待查.

网友A:
直覺上看起來燈管的問題比較大......似乎已經點不大起來了.

网友B:
燈管掛掉+1

网友C:
燈管掛掉+1,畫面跳動情形是有輕微高壓漏電情形導致面板顯像異常

网友:
是燈管老化

网友D:
最麻煩的簡單故障,燈管很難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覺上看起來燈管的問題比較大......似乎已經點不大起來了.

好的, 拆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管掛掉+1

好的, 拆拆'看......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燈管掛掉+1,畫面跳動情形是有輕微高壓漏電情形導致面板顯像異常

那是不是 要分解面板才能換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麻煩的簡單故障,燈管很難搞!!

有去西寧附近的電子商鋪問過, 沒人買這些CCFL燈管, 所以還沒拆

网友:
這燈管可以找盧大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 要分解面板才能換 ?

對於單燈管的筆電面板,技巧嫻熟者可以只撬開下半部更換燈管,不過動到面板要先跟主人說明可能會造成的風險與瑕疵

网友:
燈管掛掉+3

网友E:
您好,
我們是來自台灣的專業液晶面板供應商,我們有多種品牌如:友達,夏普, 奇美, 三星, 瀚宇彩晶, LG, 富士通, HYDIS。
我們有從3.5吋到20.5吋的液晶屏,型號齊全,有需求歡迎與我們連絡。
以下是我們現有的庫存數量:

型號Model No.         數量Quantity Available

B084SN03 V.0        94
LTN089NT01        117
HSD089IFW1-A00        886
HSD089IFW1-A02        149
HSD100IFW1-A04  Rev.0        815
HSD100IFW-F01        118
B101AW06 V.1         343
B101EW01 V.1         317
LP101WSA-TLN1        874
LQ104V1DG51        443
LQ106K1LA01B        150
LTN106W1-L01        390
LP116WH2-TLN1        981
B121EW08 V.0         360
G121X1-L03 Rev.C1        210
HSD121PHW1-A01        1307
HSD121PHW1-A03        184
N121IB-L06 Rev.C1        120
N121IB-L06 Rev.C3        180
NL8060BC31-17        464
B133EW01 V.9         344
B133EW03 V.2        659
B133EW04 V.4        245
B133XW01 V.3         1360
B133XW01 V.7         155
B133XW03 V.2         1010
B133XW03 V.2         417
B133XW03 V.3         265
LP133WH1-TLA2          704
LP133WH2-TLA2         115
LP133WH2-TLA4        477
LP133WH2-TLL2        1678
LP133WH2-TLL4        932
LP133WH2-TLM4        300
LP133WX1-TLA1        378
LP133WX3-TLA5        437
LP133WX3-TLA6        458
LTN133AT15-G01          1245
N134B6-L01 Rev.C1        166
B140RW02 V.1        80
B140RW02 V.2         93
B140XW01 V.2         278
B140XW03 V.1        3805
CLAA140WB01AY        859
CLAA140WB11A  HBD        399
CLAA140WB11A Y        388
LP140WD1-TLM1         120
LP140WH1-TLC6        300
LP140WH1-TLC1          261
LP140WH2-TLL1        126
LP140WH4-TLA1          1073
LTN140AT02-B01        519
N140B6-L02 Rev.C1        2911
B141PW03 V.0         76
B141PW04 V.0         736
B141XG09 V.2 & V.3         282
LP141WX1-TL04          165
LP141WX3-TLN2          1710
LP141WX3-TLN4         2271
LTD141EM5F        273
LTN141XB-L03        3413
LTN141XB-L04          79
N141C3-L02 Rev.C1        106
N141XB-L01 Rev.C2        133
G150X1-L01 Rec.C1        115
LTN150XG-L01        256
B154PW02 V.0         175
LP154WP4-TLA1         210
LTD154EZ0C        295
LTN154P2-L05         383
LTN154U2-L04        194
N154Z3-L01 Rev.C1        795
B156HW01 V.5         133
B156HW01 V.7         459
LP156WF1-TLF3          482
LP156WH2-TPB1         178
LP156WH3-TLA1        340
LP156WH4-TLA1        300
M156B1-L01 Rev.C1        154
N156B6-L0B Rev.C1        877
N156B6-L0D Rev.C1        568
CLAA170EA10Y        100
LTN170WU-L01          100
LTN170WX-L03         99
LTN170WX-L06        271
LTN170WX-L06        80
LP171WX2-TLB2         139
B173HW01 V.0         90
B173RW01 V.0        107
CLAA173UA01A Y        69
LP173WF1-TLC1        103
LTN184KT01-A01        211
N184H4-L01 Rev.C1          7635
N184H6-L02 Rev.C1        358
LM190WX1-TLP1        1511
LM190WX1-TLP2        1983
LM201WE3-TLB1        116
M201EW02 V.6        120

有任何需求歡迎聯絡:
台亞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林齊萍Kevin Lin
886-911-238-449
email: kv@ twscreen.com
TEL + 886-2-8227-5490-103
FAX + 886-2-3234-7264
4F, No.97, Lide St., Jhong-he City, Taipei, Taiwan

LCD模組

LCD模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
我們是來自台灣的專業液晶面板供應商,我們有多種品牌如:友達,夏普, 奇美, 三星, 瀚宇彩晶, LG,  ...

請問 LTN140W1-L01 有替用品嗎
報價多少呢.

网友F(2011-10-31):
引用 楼主:
請問 LTN140W1-L01 有替用品嗎
報價多少呢.

這很多帶用的唷只要找一樣的解西就ok有問題可問我阿.....

楼主(2011-12-16):
引用 网友F:
這很多帶用的唷只要找一樣的解西就ok有問題可問我阿.....

這樣啊....那請教哪裡賣和大該價格多少...不便明寫就請發消息

网友:
會跳動跟燈管沒有關系唷......暗紅的畫面是燈管快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