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交流 AC115 30 LED 不亮問題

楼主(2011-09-25):
:)各位大大您們好,近日小弟參考幾位大大的作品也想自己動手做做看,但LED都不亮,不知哪裡出了問題,煩請各位大大能為小弟解惑,謝謝!
白光  LED  3V  20mA
LED內阻30*150=4500
CBB 155K 400V電容 =1768
橋式整流加4.7uF 450V電解電容濾波
AC115V可得 115 x 1.414 = DC 162V
AC 115V燈泡總阻抗 =4500+ 1768 =6268, 電流 = 162 / 6268 = 25.8mA , 每顆 LED電流 25.8mA

感謝各位大大的解說,日前重新量測LED已找到問題點,原來其中一顆LED接反了

网友:
1. 量看看每一顆LED, 串聯電路的問題就是, 一顆壞全部壞!!
2. 試著將 400V/155K 電容, 換成 400V/105K? (先把電流拉低)

另外, ACV的電流算法不是 I=V/R... 算出來的電流祗能參考!
實際的公式牛也看不懂... 還是上電直接量最準!!

网友:
沒用限流電阻,而且162伏特分給30顆lLED,每顆幾伏特您有算過嗎?這樣子lLED很危險!

网友:
應該是有某幾顆LED開路了,正常來說有LED負載,兩端電壓不可能是162V,這個電壓很顯然是空載電壓。

雖然有降壓電容擋在前面,但不要忘了電容等效阻抗是隨頻率而變的,當投入瞬間.....尤其插座或接線有點接觸不良時,這瞬間會有很大的電流,這也是燒掉LED的原因.......

所以最好還是串顆限流電阻比較好,即使是470Ω也比沒加好。

网友:
>AC 115V燈泡總阻抗 =4500+ 1768 =6268
撇開阻抗不談.

162V - (3V x 30 LED) = 162V - 90V = 72V
限流電阻 = 72V / 16mA  = 4.5 K
4.5K若改用4.7K,則電流=72V/4.7K = 15.3mA.
若要用4.5K,可以用兩個9.1K並聯 = 4.55K,72V/4.55K = 15.8mA.
若要用4.5K,也可以用兩個3.9K和620 Ohm串聯 = 4.52K,72V/4.52K = 15.9mA.

W = 72V x 16mA = 1.152W,可用3W或5W,最好用5W.
w = 72V x 15.9mA = 1.1448W,可用3W或5W,最好用5W.
w = 72V x 15.8mA = 1.1376W,可用3W或5W,最好用5W.
w = 72V x 15.3mA = 1.1016W,可用3W或5W,最好用5W.

网友:
先用指針電表歐姆檔X1確認每顆LED的好壞以及是否有極性反接問題

网友:
1,有某個LED焊接時候損壞,造成了開路。
2,某個LED的極性焊反了。
3,焊接的時候有某個LED焊接不好造成開路。

建議在LED組和電源之間串聯一個470歐的電阻,防止瞬間電流過大損壞LED。

网友:
可試著檢查LED與LED之間的串接是否焊接完全;因為自身曾發生如此狀況,經一一檢查後發現有2顆LED間未接完全,修補後即亮了,供參考

网友(2011-10-30):
整流後的4.7UF是否能吸收一點剛通電的高壓?!

网友:
比較懷疑LED 其中有接反的可能性   OR   焊接中 有呈現開路狀態   先用小電壓  分開多點串聯測試  就有點像查線一樣  是否有空焊的失誤

网友:
容值  110V  於60Hz交流電下阻值 (歐姆)
0.22u  (224)        12057
0.47u (474)         5644
0.56u (564)         4737
0.82u (824)         3235
1.0u (105)           2653
1.5u (155)           1768
2u (205)              1327
2.2u (225)           1206
3u(305)               885
4.7 u(475)           564
5u (505)              530
6u (605)              442
一般CBB電容可用0.47UF~1UF,ACV經橋氏後約156V(DC),
1UF的容抗約2654,4.7UF只有564
所以156V-(3V*30LED)/20MA=3300,
3300+564=3864,那阻抗就大多了!
試著減少LED或更改CBB大小(或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