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T07AW consol進入CFE

楼主(2011-09-25):
我用終端機和consol線連上小烏龜(T07AW)
開機後跑了一推東西...
然後我任意鍵後再按help
CFE> help
Available commands:

w Write the whole image start from beginning of the flash
e Erase [n]vram or [a]ll flash except bootrom
r Run program from flash image or from host depend on [f/h] flag
p Print boot line and board parameter info
c Change booline parameters
f Write image to the flash
i Erase persistent storage data
b Change board parameters
reset Reset the board
flashimage Flashes a compressed image after the bootloader.
help Obtain help for CFE command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a command, enter 'help command-name'
*** command status = 0

請問這台T07AW是怎麼了??
如何退出CFE command呢?
我該怎麼做呢?

晶片是BCM6348
有經驗的麻煩教一下~
感謝各位前輩~

楼主:
用ie進入192.168.1.1出現叫我更新軔體...
不知道誰有這台的軔體呢??

這一篇我看了還是有點灰煞煞...
http://www.pczone.com.tw/vbb3/thread/15/126281/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ie進入192.168.1.1出現叫我更新軔體...
不知道誰有這台的軔體呢??

這台ADSL CPE設備已經出蠻久了,
基本上中華電信不會再為其出新的韌體了
所以建議還是不用多費心了
畢竟現在VDSL才是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ADSL CPE設備已經出蠻久了,
基本上中華電信不會再為其出新的韌體了
所以建議還是不用多費心了

看樣子只有叫修了...
樓上的有換過電容的...

聽說這台蠻燙的..不過我有加個小散熱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