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Miro HD3201 面板半邊亮線,慘![殺肉了]

楼主(2011-09-25):
收到這台在未拆前檢視一番,發現已修過了,但不知何故棄修,所以先上電測試,
豈知電源一開,一看傻眼!

這個大概沒救了!

网友:
死馬當活馬醫.

网友:
這麼快就放棄?

不過iMiro的似乎都不好搞,我和37吋的還在奮戰中!

网友:
日立面板....無救
還是有高手?

网友:
大大很幸運...能開機馬上看到不良的畫面!

要是不開機...等修好之後才看到此畫面...那才真的會傻眼!

楼主:
我不確定加焊這個東西有多少成功率?
況且並無工具施工!

网友:
這台色彩應該很好看!修修看!
我有台ESONIC HD-3201 使用的遙控器就是IMIRO的。
它的顏色鮮豔,有層次感,尤其是皮膚顏色很真。
這兩台可能只是貼牌不同。
一般的LCD TV看第四台我覺得爛透了!顏色怪怪、假假的。
膚色更像是泡水泡久了,糊糊、淡淡的。

网友:
檢查 屏顯 IC 電路 ,  DC-DC  ,  枷瑪電路 . ~~~~~~~~~~~~~~~~~~~~

网友:
日立面板嗎?我這裡躺了3台,目前無解.

网友:
照我看來是面板故障拉

网友:
根圖片上的無關
driver ic故障
imiro32吋用這款面板(日立)....panel壞掉將近100%
但還有用另一款panel(日立).....大部分是Iinverter的問題

楼主:
災情擴大了

請教小張大大,像這種問題更換 t-con 板有修復可能嗎?

原先沒有對 t-con 晶片補焊前,畫面只有半邊亮直線,補完後熱機沒多久就擴大到上圖那樣了

网友:
這種畫面像是COF異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災情擴大了

就跟你講過了.不是t-con的問題
面板掛了

熱機後災情更嚴重是*13樓*那位大大講的元件故障
不要再搞了......那是無解的
包括面板廠(整修廠)都不會想去換cof(因為下次不知道是哪顆接著壞....有廠家玩過)

楼主:
既然無解就殺肉了!
再做還雞了公!

网友:
你要聽各位大大的話-面板壞了真的是面板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