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 全漢 FSP400-60GLN 電源供應器檢測(純檢測、無維修)

楼主(2011-09-25):
這次網友寄來一部全漢FSP400-60GLN電源供應器託我檢測,
據他的描述是在某次開機時,電源供應器的小插頭觸碰主機板出火星就掛點了,
來吧!我們一起檢測看看這部電源供應器吧!

1.首先要驗明正身,全漢FSP400-60GLN 400W電源供應器,民國94年買的,
  在當時這種大功率的電源供應器一定不便宜,據網友說要4000塊錢,很貴!
  將這部電源供應器上電,短接綠、黑線啟動,聽到它的內部吱吱作響一陣子,
  風扇會轉,測量各個電壓都正常輸出,所以吱吱聲很可能是線路受潮的關係,
  由於網友說它故障了,為了保險起見,還是將它拆開看看吧!

2.拆開電源供應器,發現積塵很多,將它拿到戶外清理積塵後,
  仔細檢查電路板前後各元件,並未發現有元件燒毀、脫焊或電容鼓包的情形,
  而且元件排列的非常精實,該有的一個都不少,是高檔貨的規格。

3.清理積塵後,將電路板裝回機殼、接上風扇、插上市電、啟動電源供應器,
  測量+12V,輸出為11.64V,還在正常範圍。

測量+5V,輸出為5.41V,還在正常範圍。

測量+3.3V,輸出為3.34V,還在正常範圍。

測量+5Vsb,輸出為5.12V,還在正常範圍。

測量-12V,輸出為11.18V,還在正常範圍。

4.為了進一步確定電源供應器是否能正常運作?我們必須將它接上負載。
  因此我們將它接上電腦主機及硬碟等,看看能不能正常啟動硬體進入作業系統。
  上電、按下主機電源開關,也順利啟動電腦主機進入BIOS及作業系統。

經過檢測可以確定的是這部全漢FSP400-60GLN 400W電源供應器沒有故障,
而網友當時故障的元件很可能是冒出火花的主機板喔~!
另外這部電源供應器裡頭的電容無鼓包現象且運作正常,因此也不用更換電容。
檢測完畢,收工!

謝謝觀賞!

网友:
雖然沒故障,很詳細的解說,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A:
請問是否 ,所有電腦電源供應器上電,多是短接綠、黑線啟動 ,要不串連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否 ,所有電腦電源供應器上電,多是短接綠、黑線啟動 ,要不串連電阻

一般ATX電源供應器的啟動方式都是如此,小弟從未串過電阻,不知正一大提到串電阻的作用為何?

网友:
應該掛個負載給它再啟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ATX電源供應器的啟動方式都是如此,小弟從未串過電阻,不知正一大提到串電阻的作用為何? ...

之前有人提到 ,修理液晶電源板 ,要串連39歐姆5W電阻啟動

网友:
全漢電源供應器的質量還是不錯的。

网友:
感謝提供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