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X710 電源指示燈閃爍,畫面一閃即滅。

楼主(2011-09-25):
型號:VIEWSONIC VX710
故障情形:電源指示燈閃爍,畫面一閃即滅。

故障情況影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nCw2NpT0h-M&feature=player_embedded

老樣子先來拆外殼:

先拆底座後面的外殼,這個下面把手用力往外扳開就可以了,沒有螺絲,打開後六顆螺絲先拆下來,就可以順利把整個底座的外殼拆卸

上面拆完後,這四顆螺絲拆掉就可以把整個底座拿下來了

要拆液晶外殼之前,這四顆螺絲一定要先拿起來

老樣子,拿個一字起子先從螢幕下方開始找卡榫位置,這台算是很好拆的機種

另一邊也用同樣的方式把它打開來,注意卡榫的位置,拆久了就可以抓到訣竅了:)

電路板外的保護鐵殼螺絲拆卸位置

看到電路板囉,左邊是P+I板,右邊是AD板。

爆電容了,馬上換上長壽日系電容

想不到AD板也有爆電容...不仔細看不出來喔

拆卸AD板別忘了把屏線先拿起來,外面膠帶輕輕撕開即可把屏線退出

AD板的DVI及D-Sub接頭外的六角銅柱鎖,可以用尖嘴鉗就可以轉開,這樣才能將AD板取出

換上這兩棵日系電容後發現還是一樣的問題,基本上燈管無法持續點亮,那就先往高壓區檢查吧(黃色畫起來的部分)
後來仔細看了一下才發現有個0.15uF/250v的電容已經變形了,一開始漏看了。

仔細看就可以發現這兩顆電容的不同處,馬上拆下來量量看吧(測量前要放電)

有一顆狀況還OK,但是另一外一顆變形的已經完全壞掉不行囉。

馬上衝去電子材料行買同型號的回來,測量一下OK,雖然只有一顆損壞,但是買回來就有兩顆,乾脆都把它換掉吧

到此以為都OK了,想不到沒解決問題,後來爬文印象中這個昇壓電容壞掉容易損壞電晶體,馬上查了一下電晶體

就是這四棵DK電晶體

其中電容損壞這一側的電晶體在線測量是全部三隻腳都倒通囉,趕快拆下來測量看看
這種的電晶體建議用熱風槍拆好像比較不會傷害到銅箔,用熱風槍加熱觀察錫的溶化狀態,快要融化的時候,用鑷子左右稍微搖晃一下晶體,再慢慢拿起來就好,因為底部有個好像固定用的紅色膠,用烙鐵拆感覺很容易把焊點弄壞。

這兩顆DK電晶體拆下後實際測量CE兩端順向逆向都導通被擊穿,看來是跟電容有關係沒錯
這顆DK電晶體的Datasheet連結: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173238/UTC/2SC4672.html?

換上新的吧,一顆才沒幾塊錢(因為都是網購,其實一次都要多買一些,要不然運費會比零件貴QQ)

另一邊雖然沒甚麼事情,但是這使用者用好久了,乾脆幫它換一換。

上機測試囉

這台VIEWSONIC VX710有個奇怪的設定建議OSD調整一下(我習慣修好先Reset)
這樣才不會因為解析度不對一直跳出警告視窗

完修...超開心,希望對您也有幫助:)

网友:
GOOD

快變大師父了........

网友:
原來是...安內!  我懂了!  謝謝:)

楼主:
後來在測試幾個小時後發現這一款的溫度非常高...

爬文了幾篇文章,覺得那個便宜的麥拉電容還是不太恰當,決定幫它換好一點的

後來發現電子街剛好有在賣,也是版大推薦的MKP系列的,不過腳有點短,稍微調整一下後就OK,剛好可以焊上。

附上可愛的電容及完工照片

网友:
恭喜完修,腳座其實不用卸,因為轉軸是固定在後殼上,所以只要卸下周邊四個螺絲就可以撬卡榫了
另外這型螢幕(VX712/724/910/912/924)修理還有幾點要注意的:
1.P+I注意一次側400V 100uF電容狀況,必要時換新
2.P+I補焊
3.AD上除16V 330uF及6.3V 1000uF要看外,其他的22/33/100uF小電容也要注意狀況
4.沒用到後方四個VESA固定孔的話,鐵蓋可以不用裝回去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詳細的解說!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
shaocian 大大 恭喜完修
太好了 示範非常的清楚及完整 有效的達到助學效能
學習中 望它日也能有實力 依仿前輩的示範

网友:
請問4顆DK電晶體好買嗎,小弟上次修VX912就是因為DK電晶體店面買不到再加上燒了1顆變壓器,所以換公板

网友A:
請問那電晶體2SC4276~~但標示上只有DK怎知道這型號?謝謝

网友:
非常詳細的說明~~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那電晶體2SC4276~~但標示上只有DK怎知道這型號?謝謝

這個其實我也找了很多的SMD元件的對照表,不過沒有頭緒,知道這一棵可以代用是用搜索版上文章及直接在拍賣尋找可以代用的零件,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小弟要學的地方還很多,這方面可能還請老手幫忙解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那電晶體2SC4276~~但標示上只有DK怎知道這型號?謝謝

代用資料由gtorpo所提供.
前陣子我的VX912也掛了,同樣需要2SC4672,不是2SC4276.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highlight=2sc4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