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液晶面板的背光燈管可以改成LED背光嗎

楼主(2011-09-25):
剛剛[產品拆解版]看到下面這篇

     LED背光15.6吋筆電面板細部拆解
     http://bbs.pigoo.com/thread-31926-1-1.html

突然胡思亂想 [ 液晶面板的背光燈管可以改成LED背光嗎 ]
因為覺得兩者粗細似乎相同
原背光燈管用的INVERTER  改使用UC3842之類   作LED電流管理

請教大家可行性如何??

网友:
百分之百可以...
因為小弟的公司就是在做這途的
依客人要求改裝LED 或增加TP..

网友A:
可以.LED背光也可以改為冷陰極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LED背光也可以改為冷陰極管.

謝謝樓上兩位
老筆電 L4000L  似乎有機會翻新惡搞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樓上兩位
老筆電 L4000L  似乎有機會翻新惡搞一下

ASUS L4000L算老筆電?
我用的筆電正是這台.我覺得還很好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