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 SR-476Q 電冰箱故障...求助

楼主(2011-09-26):
聲寶 SR-476Q 電冰箱故障 壓縮機無法啟動,上電會有很小聲嗡嗡,一段時間後會有答一聲
目前自行更換了"壓縮機啟動器" 有好了幾分鐘....但是沒多久又無法啟動(很小聲嗡嗡,一段時間後會有答一聲)
請問各位版上的大大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檢測的(除霜定時器也更換了).....?還是壓縮機壽命已經到了!

网友A:
你換下來的啟動器搖起來會沙沙的嗎?不會的話應該沒壞

如果排除啟動器換錯規格的機率,壓縮機壽終的機率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換下來的啟動器搖起來會沙沙的嗎?不會的話應該沒壞

如果排除啟動器換錯規格的機率,壓縮機壽終的機率非 ...

感謝你的回答....

啟動器搖起來會沙沙的嗎?會 (像碎玻璃的聲音)

看來要花大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回答....

啟動器搖起來會沙沙的嗎?會 (像碎玻璃的聲音)

是換上去的沙沙的還是原本的沙沙的

就向樓上說的  排除啟動器換錯規格  腳位

有沙沙的應該換上去是OK的   除非你這現象發生太久   那就有可能壓縮機提早升天了...

网友B:
先確定您的起動器是正確規格也正確的配線,
再找看看有沒有起動電容約100U以上的那一棵,
如果有,它也有可能故障!
如果沒有,壓縮機故障機會大!
就像樓上幾位先進說的啟動器搖起來有聲音是確定故障的,
不過也有例外搖起來沒有聲音的也有可能故障!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D75%26typeid%3D75

网友:
先在很多PDC都很爛 可換幾個不同看看

网友:
壓縮機內部線圈不良....機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確定您的起動器是正確規格也正確的配線,
再找看看有沒有起動電容約100U以上的那一棵,
如果有,它也有可能 ...

謝謝各位回應....
是有一顆起動電容....找時間來測看看...
如果真的不行就只能發花錢,請專業的來維修了......

网友:
基本上沒意外的話絕對是啟動器不良,旦腳位不一樣的千萬別代用,有1.2.3pin的要注意

网友:
啟動器換了還是一樣那麼就像樓上的大大所說的一樣---壓縮機壞啦

网友:
100%壓縮機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回答....

啟動器搖起來會沙沙的嗎?會 (像碎玻璃的聲音)

請先換掉!

网友:
百分之百壓縮機掛掉了!
要準備換顆新的或是中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