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請教零件替代 IRF9540, 2N7000(單鍵電源開關)

楼主(2011-09-26):
圖片來源 http://bbs.pigoo.com/thread-24941-1-1.html

電路圖中
IRF9540 是否可替換成 IRF9540N?
IRF9540 IRF9540N
Vdss -100v -100v
Rds(on) 0.2Ω 0.117Ω
Id -19A -23A

替換後,最高電流變成 23A?

IRF9540N irf9540n.pdf (130.2 KB, 下載次數: 95)
IRF9540 irf9540.pdf (177.9 KB, 下載次數: 83)

而 2N7000 在這電路上,可替換成 7002?
2N7000 2N7002
max current - Continuous 200 115
max current - Pulsed 500 800
Max power Disspipation 400 200
Derated above 25℃ 3.2 1.6

2N7000 2N7000.pdf (109.81 KB, 下載次數: 87)

网友:
主要負責電流的是IRF9540,所以換大可以提高容量(不過大電流下還是要加散熱片)
2N7000只是用來觸發及連鎖,所以換小一號應沒有影響

网友A:
昨夜  這篇趴上床上寫這寫這 就睡著了...

這篇基本工作上如狼大說的 要加散熱片

但是 23A  是指 溫度25'C   若是溫度100'C只可以用到16A
FIG 9.
見圖DATA-SHEET  FIG 4.   主要是溫度使  Rds(on) 升高
  加散熱片 加風扇  怎樣也降不到25'C

一般使用最高就到80%  (23A*0.8 = 19A)
圖FIG 4. 左上 寫19A    已經暗示這個潛規則

==>當散熱空間有限制時 會使用2~多顆並連   G//G  R//R  S//S
         要不就是 [升級MOS 規格]   最後各種方案由成本決定

=========================

這個電路圖  不可使用超過20V
電路設計  不大成熟

好聽點 叫設計草圖  DESIGN PROTAL TYPE    難聽叫POOL DESIGN
但是構思不錯 ( SCR分解成PNP+NPN 再改成   P-MOS +N-MOS     )
初送電入 Vin  時  Vout 為零
V1  IRF9540(N)  經S1導通後
    由R2 -> R3 -> 對C1 充電
C1 充電壓= 2n7000 Vgs  昇到2n7000 DS導通  協助 IRF9540(N)導通

說它不大成熟
理由1
     但是C1 充電壓 最後昇到多少?  應該~=Vout   不考慮C1電容漏電流
     依圖右上 說  4.5V ~40V
     可是翻翻2n7000  DATASHEET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
     VGS  承受電壓  不要超過20V   會搞死
     電路設計依靠  有的MOS  GS內建ZENER DIODE 保護
    這樣的思路 習慣之後會容易出槌  代用其他型號時 會忽略這層

    解法:
      GS外加一個 15~18V   ZENER DIODE

理由2
     瞬間關機 再供電
     Vin 關機 後C1電容 多久放電完畢??
     就當它是故意保持電壓
     當Vin  再供電時 VOUT自動輸出
     但是就怕不上不下使兩個MOS進線性區
     由於R2R3阻值不小
     事實這一電路 開機時序最好是有經示波器驗證(至少是仿真模擬軟體跑一下)
     檢查MOS  [從截止=>進線性區==> 全導通]
     進線性區整段時間  是否過長  FIG. 10b.

     當然如果 只是DIY  做好玩的那就算了 開關機試幾次沒死就好

     這個問題還好  R2R3 C1   重算降低整段R C 充放時間

理由3.
     V2   2n7000  N-MOS 的符號 是這樣子嗎?
  ( 網路上  還真見過不少 這類奇怪的MOS 的符號   )
           G極 [ L ] 要往S極靠近  要不就擺中間
    哪有G極 [ L ]    往D極靠近  奇怪?這是哪套軟體畫的

偷偷告訴你  這篇的 P-MOS也很奇怪
場效應電晶體(MOSFET)規格特性辨識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18145-1-1.html

  不要告訴  別人呦   那個人有雪滴子

緊酸  來去睡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夜  這篇趴上床上寫這寫這 就睡著了...

這篇基本工作上如狼大說的 要加散熱片

見解精辟
一般MOS的VGS上限為正負20V
GS 加一個 ZENER
是必要的
否則工作電壓要設限

楼主:
#理由1
請教在 GS 跨接 ZD 20v↓ 1枚
方向不會造成影響吧?
電壓因 MOS 先天特性,只能在 20v↓ ← 收到!

#理由2
我想做一個窮人示波器 = =+
http://accrochages.drone.ws/en/node/90

#理由3
在這邊聊血滴子應該不會被看到(小聲)

to shamash
我的工作電壓應該會在 20v 以下,但還是加個 ZD 當保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由1
請教在 GS 跨接 ZD 20v↓ 1枚
方向不會造成影響吧?

很讚的連結
不過是英文網頁,完全看不懂
只看到一大串的"程式碼"
沒看到其他硬體電路
不知道訊號是怎輸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由1
請教在 GS 跨接 ZD 20v↓ 1枚
方向不會造成影響吧?

收到了
「我的工作電壓應該會在 20v 以下,但還是加個 ZD 當保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由1
請教在 GS 跨接 ZD 20v↓ 1枚
方向不會造成影響吧?

GS 跨接 ZD 20v↓ 1枚
方向要這樣子

方向不可以顛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讚的連結
不過是英文網頁,完全看不懂
只看到一大串的"程式碼"

看程式碼,應該是直接抓 serial 的電壓

http://accrochages.drone.ws/site ... es/Oscilloscope.pde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程式碼,應該是直接抓 serial 的電壓

http://accrochages.drone.ws/sites/accrochages.drone.ws/files ...

serial  串列
那是RS-232還是USB
如果只是安裝程式碼,不需要額外的硬體
確實是很吸引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rial  串列
那是RS-232還是USB
如果只是安裝程式碼,不需要額外的硬體

真的是大大的離題了 = ="
除了有先天上的限制…

電壓 5V( 有放大電路,那有濃縮電路嗎? XD )
解析 10bit
取樣 ?MHz

輸入走 ANALOG_IN 任一個,程式要跟著改,大概就這樣吧~

還有雙通道版本 = =+ ,請笑納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lxardoscope/
Features:
- display modes: two channels, time/add/xy
- vertical: 2mV to 10V per division
- overall gain control for calibration
- horizontal: 100us to 5 sec, for full sweep
- trace position adjustments: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 trigger: on/off, channel 1 or channel2, rising or falling edge
- trigger level: -10 to +10V
- signal level measurements: max, min, pp, avg, rms
- signal levels and time shown for mouse pointer location selected on display
- up to 3000 samples per second, per channel
- option for recording input data stream to file
- option to display recorded data from file
- timebase calibration adapts to Arduino's conversion speed
- GND calibration allows for selecting arbitrary GND potential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是大大的離題了 = ="
除了有先天上的限制…

個人對硬體較清楚,
因此讓你"見笑"了  金拍謝

小訊號輸入可以用"放大電路"
大訊號輸入可以用"衰減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對硬體較清楚,
因此讓你"見笑"了  金拍謝

雄爸別這麼說
我就是從您發表的 arduino 才開始摸這個的

而且我軟的、硬的都還在學習

在版上問了那麼多問題,目前還沒有兌現的很多
追著時間跑啊~ ...srOn_142|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爸別這麼說
我就是從您發表的 arduino 才開始摸這個的

想做一個自己沒有做過的東西,不管最後有沒有成功,只要做過了,就會學習到很多的知識.

Good Luck.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由1
請教在 GS 跨接 ZD 20v↓ 1枚
方向不會造成影響吧?

其實加兩個ZENER更安全
兩個串聯
可陽極對接
也可陰極對接
結果一樣
對輸入電壓都有限輻限壓的功能
輸入電壓的上限為
ZENER電壓加0.6V
正負皆相同

陽極對接

陽極對接

陰極對接

陰極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