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為何電扇不用啟動電容?

楼主(2011-09-26):
最近修了幾台電扇發現好像都沒有啟動電容器!! 請問是瞎咪原因?

网友:
單相交流鼠籠式馬達,他有兩組線圈
一定要有一顆電容,來改變其中一組線圈的相位
否則,中間的鼠籠轉子是不會轉動的

給個真相一起討論吧

网友:
電扇的啟動電容有的放在馬達旁邊,有的藏在機身中.......

网友:
是不是使用蔽極式馬達?
你貼個圖大家研究看看

网友:
單相感應電機需要啟動/運轉電容,一般會有一個方型小電容跟在馬達旁邊或藏在開關附近
蔽極馬達則不用啟動電容,於定子鐵芯上會有兩個較粗的短路銅環是其最大特色

网友A:
貼圖就是"蔽極式馬達"
應用:微波爐.電磁爐散熱風扇,小型電風扇
優點:製作成本較一般馬達低
缺點:輸出扭力較一般馬達低
外觀最大差別:只有一組線圈,沒有啟動(運轉)電容
            矽鋼片有"框"兩組很粗的銅線

网友:
這種的磁力軸心是斜的  所以不用電容也沒關係

网友:
電扇大都有啟動電容才是
不是在馬達附近,就是在開關附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貼圖就是"蔽極式馬達"
應用:微波爐.電磁爐散熱風扇,小型電風扇
優點:製作成本較一般馬達低

這是除濕機馬達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除濕機馬達嗎?

以前常用在冰箱裏面
不過近期出的小型電風扇
也都採用這種的
我還滿常看到
最近還有一台風扇  好像是溫度保險司壞了
還在等機會  有間再來處理

网友(2011-11-18):
這種馬達通常會出現在除濕機&浴室排風扇裡面!

网友(2012-03-13):
小電扇容易啟動...

网友:
省料又是便宜,但軸容易磨損。

网友:
以前壞掉都換整顆的,現在都會先看看溫度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