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Micro-SATA 硬碟電源線修改

楼主(2011-09-26):
修改這條電源線, 主要是給 1.8" MicroSATA SSD 硬碟用
市售的 MicroSATA 轉接線, 僅提供5V電壓 輸入/輸出
小小的修改一下, 轉接線就可以輸出 5V/3.3V 雙電源

輸入端接一顆L1117, 將5V輸入轉成3.3V, 輸出端接一顆電容穩壓
搞定收工!!

註 : 謝謝 SIMON1016 提醒! 牛原本畫的圖, 輸出端的電容是用串的, 應該是用並的才對!!

-- Samsung MCCOE64G8MPP-0VA : TEST PASS!!

网友A:
再用AB膠把他保護起來會更安全
以防不小心把1117給撞碎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用AB膠把他保護起來會更安全
以防不小心把1117給撞碎掉

後來有 "恐上保麗龍膠" 再用熱縮套封起來...
正在燒機中... 1117好像也不怎麼燙....
應該可以接上桌機當系統碟來用了!!

网友B:
土炮!!這樣就可以用一般SATA讀SSD硬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炮!!這樣就可以用一般SATA讀SSD硬碟?

現在賣的SSD硬碟多是5V, 所以外面賣的就可以用了...
如果遇到了3.3V的SSD硬碟, 就須要小改一下..

這條線的作用是, 5V/3.3V的硬碟都可以通用!!!

网友:
有空間再加個100uF小電容也不錯

网友C:
支持一下

照片借我改一下示意圖部分
1. 電容移位   插座的 +3V3腳  到   插座的GND腳
2. 改走線       插座的 +3V3腳 到    LD1117_3V3腳

插座沒用的腳   還有GND 兩端
不妨拉線出來  變成拉環  就比較好拔一些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

照片借我改一下示意圖部分

SIMON1016 是對的!! 是牛畫錯了!!!
已經修改好了!! 多謝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