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946A 插電亮橘燈暗屏無訊號輸出

楼主(2011-09-27):
(图片)

网友:
大大...請先拆開吧!!...
終究需要打開寶盒才會發現秘密喔~~

网友:
 開吧! 開吧!
打開你就成功一半了!加油!

网友:
這應該是沒信號輸入吧!先檢查訊號線或是顯示卡的問題

网友:
這款先前有修過,都是電容導致無畫面的問題,所以就沒有在此發表,
您不妨參考一下

楼主:
故障問題:插電按開關鍵為橘燈且電腦開機無輸出畫面訊號一樣為橘燈.

故障處理:1.更換AD驅動板後重新插電按開關鍵呈現綠燈且OSD也出現.

             2.接上電腦開機畫面輸出訊號正常顯示開機畫面.

謝謝大家唷~~~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問題:插電按開關鍵為橘燈且電腦開機無輸出畫面訊號一樣為橘燈.

故障處理:1.更換AD驅動板後重新插電按 ...

恭喜完修哦!不過AD 板也是可以修看吧!

网友A:
那問題就很明顯了    AD 上的 3.3V  跟 18V 穩壓  晶片    虛焊 補一下 應該就起來了
你剛好 一片好 一片壞 可以比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問題就很明顯了    AD 上的 3.3V  跟 18V 穩壓  晶片    虛焊 補一下 應該就起來了
你剛好 一片好 一片壞 ...

可否請先進再跟小弟指點如何去找AD 上的 3.3V  跟 18V 穩壓  晶片

謝謝~~~

网友B:
樓上說的就是這兩顆電源 IC ,你可以對照兩片相同位置的電壓,應可以判斷出故障點
不過從圖片上看來,大塊頭的嫌疑比較大。

网友:
ZCP的故障率比較高,可以先看ZCP中央腳有無1.8V,另外可以看左方1084C-3.3中央腳有無3.3V

网友:
狼來了~~~~~~~~~~   哈哈哈  好久不見 狼大
補好後  量一下 有無 1.8V  如果沒有 換一顆  如果有 1.8 V 插上電   ( 請回報一下狀況 )  在幫你想辦法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上說的就是這兩顆電源 IC ,你可以對照兩片相同位置的電壓,應可以判斷出故障點
不過從圖片上看來,大塊 ...

我跟狼大的看法一樣  ZCP 常常搞怪   有可能是 ZCP 1.8V 搞怪    (等 開獎嚕 )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