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92Wa約四小時 候自動關機

楼主(2011-09-27):
借用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fp92 此篇PI 圖,若有不適請告知
此機目前初步測試狀況如下:
開機使用約四小時,自動斷電關機,再按電源鍵也無法開機,POWER燈熄滅
約等2分鐘後,按POWER 鍵又可開機,過一陣子又自動關機
自動關機時量電壓,量得比原來的小,然後慢慢回復到正常電壓
我想這是為什麼關機後無法立即開機,過幾分鐘後電壓回來了又可開機了
我猜可能是電容的問題,於是把二次測全部及高壓部份的二顆電容換掉
但開機後幾十分鐘後又自動關機===>變成提早關機了...
請問這可能是什麼原因?

FP92Wa

FP92Wa

网友:
最大顆的那個電容換掉看看。

网友:
看那些電容也是漲漲的......

网友:
aisco 大~
您發錯區了!
這裡是完修的實例區喔~

网友A:
左上角都嘿嘿了,先用目測法,從那裡下手準沒有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都嘿嘿了,先用目測法,從那裡下手準沒有錯

不好意思謝謝狼大搬到這裡
400v大電容,二次側,高壓部份電容已更換仍無改善,現大約十幾到幾十分鐘就關機
左上角高壓部份雖有烤焦痕跡,但目測或量高壓線圈無異狀
在開機時,5v大概由4.8v慢慢降到4v左右(其間電壓也會飄,不甚穩定)
自動關機後,電壓在幾秒後回復到5v待機才能再次開機
感覺問題仍在二次側...各位大大能給個方向嗎?感恩!

网友:
哈哈   KA431AZ  試試看

記得 翻過來 二次部份 補焊一下   舊舊  補一補 治百病

楼主:
KA431/PC817有換過,二次側也補焊過...無效
現在自動關機情況比之前早了些..
現在大約一小時內關機,有時關機後,再開機立即又關機
觀察到的現象是電壓會飄,會降,回到正常待機電壓才能開機
今天再試KA431/PC817及補焊一次看看...

网友A:
最好兩顆高壓變壓器,拔下來比較一下阻值,板子都黃了,量量比較安心

网友:
燈管焊點接觸不良。燈管老化。

网友:
你的情況  以已經和轉借用的原PO文不同
(換了二次測濾波電容+綠色大電容  還不能解決)
我想應該照一下你真正的實物照片 正反面
============================
請問 [ 在開機時,5v大概由4.8v慢慢降到4v左右(其間電壓也會飄,不甚穩定)  ]
這段時間 12V 電壓(綠色大電容 左邊那個電感) 有變動嗎?
  若有變動   是慢慢降? 還是慢慢昇?
==============================
綠色大電容 左邊那個電感 先斷開  關閉灯管電路
看5V 還有變動嗎?
==>  這個動作是分辨5V 和   12V 灯管電路  哪個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兩顆高壓變壓器,拔下來比較一下阻值,板子都黃了,量量比較安心

To 東大:量過了
To neoplus:按鍵檢查了,也換了power鍵
To fox888:測過好的燈管,也會自動關機(題外話,若是燈管老化,漏電之類,電壓會飄嗎?)
To SIMON1016:
您說的綠色大電容左邊電感是指L602嗎?
目前待機量5V電壓是穩定的,只有開機有負載後電壓才會飄
這是版子正面照,sorry現無背面照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 東大:量過了
To neoplus:按鍵檢查了,也換了power鍵
To fox888:測過好的燈管,也會自動關機(題外話,若是 ...

黑色的FB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的FB

喔...那是FP801,剛看了下線路是高壓部份的fuse
沒斷開時開機,電壓也會跟著降,約從14.x降到13.x,5v電壓也是在降
斷開時開機,量5v電壓還是會飄,飄動的頻率甚至比沒斷開時更快(大概4~4.5v在飄,有時高一些有時低一些,但趨勢是往下降到4v甚至更低,最後自動關機)
結論:FP801有斷開沒斷開,5V都在飄
剛也看到一個現象,自動關機後,5v還沒回升,大約在3.x v左右時,fp801量到21v,待5v回升到正常時,fp801量到16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那是FP801,剛看了下線路是高壓部份的fuse
沒斷開時開機,電壓也會跟著降,約從14.x降到13.x,5v電壓也 ...

真的很SORRY對不起  和我預想 有蠻大差異  我想不出來

只能用排除法則
1. 跟灯管電路 沒有關係  理由: [FP801有斷開/5V都在飄 ]
    ==> 重負載 無關  ==> 灯管電路驅動沒壞 ( 原預想是這裡)

2. 已換零件列表
        二次測 濾波電容 綠色400V電容  ==> 重負載 有關
    TL431 + PC817 ==> 回授檢查

==>  二次測有異常耗電
          回授到PWM 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那是FP801,剛看了下線路是高壓部份的fuse
沒斷開時開機,電壓也會跟著降,約從14.x降到13.x,5v電壓也 ...

這版有點意思…我們一起試一下…
1…p+i 空版上電…"不接ad及燈管",量測5v 的電壓變化,
   A  如仍不穩,則是一次側的問題
           a 量400v大電容上的電壓,是否穩定,不穩…主攻400v電容及橋式整流
           b 量400v大電容上的電壓,是否穩定,如穩…將一次側上的小電解電容換良品,
                及後端5v 的濾波(電容)電路檢查
   B  如穩…再接ad 版,但不接面板屏線量測5v 電壓變化
           a 如不穩…主攻ad上的dc to do 及ad板上的電壓濾波電容
           b 如穩…再接面板屏線去測5v電壓
基本上,sb 5v 有問題往電源一次側去找…
請版主大大試一下……我們一起找答案 !
ps  按鍵最好全換,不要只換一、二 個,因為此廠牌的按鍵過保後最好全更新 !
10月5日…再編…
昨天10/4 修到乙台,也是不接AD時有5v, 接上AD後5v下降,量測一次側發現大電容電壓不穩,經查測…是一次側功率晶體故障,致負載能力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