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ANASONIC 電磁爐維修

楼主(2011-09-27):
這是同事家裡的,因為不開機交小弟維修
主訴為偶爾正常,偶爾不開機,偶爾不加熱

外觀

上電後所有燈號一起閃,於是拆開

拆下線圈盤

電路近照

拆下線圈盤后上電,78L05輸出4.9V,拆下0.3U跟6U大電容上電容表,誤差不到5%,所有零件板上測電阻無斷路,二極體無雙向導通

除線圈盤外其他零件裝回再上電,功率可調,風扇會轉,應該原因為零件焊點不良導致加熱時會斷路,於是全面補焊

组裝后測試,可燒開水了,燒了2壺泡茶后交件

這台使用環境非常差,整個電路板上都是不知名蟲子大便(黑點就是),而且有一股餿水味,建議業主領回後拆出電路板用洗碗精洗乾淨

网友:
那些小黑點應該是小強的排泄物
會不會是基板的線路被腐蝕斷線了,造成時間性不正常...

這種有小黑點的機器,會讓人沒有維修的慾望.......臭臭的

网友:
建議可以的話,把所有的按鍵開關全部換新。

网友:
有小強的話:

1. 味道很重,建議帶個口罩
2. 不好清理,用刷子也很難刷,可以的話用洗
3. 會腐蝕電路板,造成斷路

所以有小強的機器,真的錢不好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