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群加 Powersync KVM有色差

楼主(2011-09-27):
手中有一台
一對四的KVM
拆看一下都沒什麼異狀
其他功能都正常,只是顏色比較偏紅
爬文結果
PI5C 3384LE IC有問題
由於沒儀器檢測,是不是真的要買這兩顆ic回來換?

网友:
是VGA一對四嗎?

1. 確定VGA接線/頭 沒有問題

2. 四輸出都偏紅  ==> 關機拔線 找VGA-IN    輸入端R/G/B  對地打阻抗 R/G/B都要相同
          偏紅--就把R-IN 電阻調小  有VR就去調紅色R-IN 電阻 沒有VR,以10倍電阻並連視情況追加
                              老毛子說  有機會就上 沒機會就得創造機會繼續上

3. 單一輸出偏紅  ==> 關機拔線 找 有問題這組VGA-OUT 接線頭
                                      D-SUB輸出端R/G/B 分別對  IC  R/G/B輸出端(要追一下電路)
                                     把紅色輸出端 的串連電阻加大 就會衰減輸出

------------------------------------------------------------------
問個完全無關的題外話.......你這款有EDID 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