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碩20吋 液晶 PD20V2 (油畫)畫面不良

楼主(2011-09-27):
|之前有gkinn大發的帖http://bbs.pigoo.com/thread-21386-1-1.html
兩台電路板跟面板型號一樣 面板 華映 CLAA201VA07
這台的故障一樣,畫面不正常(油畫),跟盧大訂購了AS09-G 更換以後(請電子廠的朋友幫忙)請看
換好了的照片,但是上機依然沒好電壓掉更多

V6之後的電壓都是0v了
請位各位大大下一步該如何處理n

補充
正常時之GAMMA電壓
VCOM1~5.98V
V1~12.11V
V2~11.91V
V3~10.2V
V4~9.53V
V5~9.06V
V6~7.84V
V7~7.84V
V8~5.35V
V9~5.35V
V10~4.13V
V11~3.67V
V12~2.99V
V13~1.28V
V14~1.08V

网友A:
測量看看接腳有沒有短路.銅箔有沒有斷線.
有時候拆.焊也是一種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量看看接腳有沒有短路.銅箔有沒有斷線.
有時候拆.焊也是一種功夫.

GK大..照片是已經換好的,用放大鏡加相機看過了n_002|,請問這棵Ic的供電是v1嗎,電壓掉好快><

网友B:
每支腳 在用 助焊濟 拉過一下   不過要小心 槍溫度太高 很容易搞壞 我就搞壞好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支腳 在用 助焊濟 拉過一下   不過要小心 槍溫度太高 很容易搞壞 我就搞壞好幾片  ...

銲點檢查過了,還是一樣

网友:
如果沒意外的話因該是......不見一隻0毆母的電阻(跳線)
才會倒至v6以後無電壓

网友:
有時並非GAMMA電壓IC故障,而是電阻分壓網路異常,可以調查GAMMA IC附近的電阻群看有無問題

网友:
請問大哥大您的20吋營幕有電視功能嗎?如果有請檢查視訊盒旁邊的晶體

网友C:
請問大哥大您的20吋營幕有電視功能嗎?如果有請檢查視訊盒旁邊的晶體有空焊本人碰過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大哥大您的20吋營幕有電視功能嗎?如果有請檢查視訊盒旁邊的晶體有空焊本人碰過一次 ...

這台是液晶電視,謝謝各位大大提供建議,如果有大大有這片面板的DATA(網路還沒爬到資料),請出聲^^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是液晶電視,謝謝各位大大提供建議,如果有大大有這片面板的DATA(網路還沒爬到資料),請出聲^^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gkinn大,收下晚點再來奮戰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gkinn大,收下晚點再來奮戰

AS09-G的這隻腳怪怪的,幾乎接地了,但是看線路又不應該是接地腳,拔掉的位置是電容,拔起前後量都一樣幾乎接地

楼主:
引用 楼主:
AS09-G的這隻腳怪怪的,幾乎接地了,但是看線路又不應該是接地腳,拔掉的位置是電容,拔起前後量都一樣幾乎接 ...

0歐姆貼片電阻斷開後,v1-v4都有電壓了,所以應該是換上去的as09-g有問題,再買一顆等換好在跟各位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