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P+I 電壓 尋找

楼主(2011-09-27):
各位大大請問一下

我手上有一塊電源板可以協助、找 5V GND ADJ ON/OFF

P+I 型號 2202135401P

网友A:
依常理以顏色區分

但實際上是否可以請您拍幾張背部圖以利判斷

网友:
給背面
有的板子不一定有5v喔

楼主:
大大以上傳背面圖、因他沒有標明所以不知如何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常理以顏色區分

但實際上是否可以請您拍幾張背部圖以利判斷

排線另一端先不要接AD板,先找接地線,然後上電直接量每一個端點,可以找到12v 和 5v,剩下應該只有兩條
,一條是on/off ,一條是adj

楼主:
歹勢、大大我找到不到

网友:
這樣無法隔空抓藥
請送電壓這樣就可以實際測量出電壓
剩下的就會是ADJ ON/OFF
至於GND你只要看電容黑線 再走線過去就是了
請加油

楼主:
我找到5v、gnd
1-->紅---GND
2..>藍----5V
3..>紫---GND
4..>橘---GND
5..>黃----5V
6..>綠----5V
7..>白----量不到
8..>黑----量不到
9...>棕---量不到

网友:
7..>白----量不到
8..>黑----量不到
9...>棕---量不到
就要追線路了
看看往高壓區域的是哪2條線
或者接上AD和按鍵
讓他做正常開機動作
抓那3條線開機會給電壓的約在5V以下關機會是0V的

楼主:
接上AD和按鍵
讓他做正常開機動作
7..>白----3.3V
8..>黑----4.2V
9...>棕---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5v、gnd
1-->紅---GND
2..>藍----5V

挖哩猜謎又來了
[ON/OFF] ,[ADJ] 都是 (直接或間接)接到 灯管控制晶片
先試著追線路[棕/黑/白] 看哪幾條線   是接到灯管控制晶片附近

需要
照一張圖  哪幾條線   是接到灯管控制晶片附近    並
                       且圖要加工一下  [ X色線 => 某零件 => IC 第幾腳]

照一張圖  灯管控制晶片  藉以辨別 IC名稱  用來查IC DATASHEET

================================
另外
(1). 棕色線 在你最後一張圖 有沒有 和上面焊點接上 ( 我懷疑上面焊點它是12V)
                   如果沒有 和上面焊點接上 棕色線 就是空接  以下(2)就不需要考慮

(2). 第一張圖 上方散熱片有兩個XXX(...應該是二極體 )
    也就是說  要有兩種電壓出現 能不能 量一下 二極體  和  之後電解電容
     看看 二極體有沒有壞  之後電解電容  有沒有電壓
    ( 因為 你在8#裡沒有量到 12V )

楼主:
大大我接上AD 和 按鈕 在量
7..>白----3.3V
8..>黑----4.2V
9...>棕---0V
其餘的還是一樣沒有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我接上AD 和 按鈕 在量
7..>白----3.3V
8..>黑----4.2V

驅動板只要5V就夠啟動.不一定有12V.

楼主:
大大adj 電壓是3.3v 這一個嗎?

4.2V 是ON/OFF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adj 電壓是3.3v 這一個嗎?

4.2V 是ON/OFF嗎?

3.3V有可能是ADJ.您如果調整亮度.它會隨亮度改變電壓.
ON/OFF電壓本來為0V.您如果按開闢會由0V變5V那就是了.

网友:
爬各文就有答案了  記得  1 2年前我的維修文裡面有找on/off的方法
其實不會看電路也沒差 量下去就知道了....

正處發電路→ 一開機有送4~5V電壓的注意一下..過一陣子是否轉為低態0.1~1V(待機)
負觸發電路→反之

電路巡查方面..排線通往高壓區的..要注意...高壓電路的電源...on/off  adj  很好找  on/off都會接電晶體當開關用....

以上都是記憶    我當兵一年已經沒在摸過電路了

楼主:
大大請問一下、為何我只有P+I上接燈管 通電後燈管就一直亮著、不滅
還有我目前要用AD公板 我接上ADJ ONOFF 5V GND 、結果燈不受控制
按鈕上電源鍵是正常 請問這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
P+I故障.

楼主:
我試過新的P+I 只有接燈管通電 燈也是亮的 沒有接AD

請問大大 P+i 只接燈管 通電會亮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試過新的P+I 只有接燈管通電 燈也是亮的 沒有接AD

請問大大 P+i 只接燈管 通電會亮嗎?  ...

ADJ的腳先不要接,第9腳我看圖是空腳,on/off接第8腳試試看,不行再換地7腳(on/off不是第8就是第7腳)